CVAVR Mega8+NRF24L01 问题

楼主(2013-04-30):
高手请帮忙看下以下程序哪里有问题,发送接收不通

单独1117-3.3供电24L01模块直接接Mega8 IO口,接收部分用1602显示

不知道为何不通

NRF24L01.h
///////////////////////////////////////////////////////////////////////////////////////////////////////////
#include <mega8.h>
#include <Delay.h>
//--------------------------------NRF24L01接口定义--------------------------------

//#define NRF24L01_MISO          PD4                //输入0
#define   Hign_24L01_MISO    PORTD |=(1<<4)
#define   Low_24L01_MISO     PORTD &= ~(1 << 4)
#define   Read_24L01_MISO    PIND & (1 << 4)

//#define NRF24L01_MOSI         PD1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MOSI    PORTD |= (1 << 1)
#define   Low_24L01_MOSI     PORTD &= ~(1 << 1)
#define   Read_24L01_MOSI    PIND & (1 << 1)

//#define NRF24L01_CSN                     PD0      //输出1
#define   Low_24L01_CSN     PORTD &= ~(1 << 0)
#define   Hign_24L01_CSN    PORTD |= (1 << 0)

//#define NRF24L01_SCK                  PD3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SCK    PORTD |= (1 << 3)
#define   Low_24L01_SCK     PORTD &= ~(1 << 3)
#define   Read_24L01_SCK    PIND & (1 << 3);

//#define NRF24L01_CE                PD5              //输出1
#define   Hign_24L01_CE    PORTD |= (1 << 5)
#define   Low_24L01_CE     PORTD &= ~(1 << 5)
#define   Read_24L01_CE    PIND & (1 << 5)

#define  NRF24L01_IRQ     PB6               //输入
#define   Hign_NRF24L01_IRQ    PORTD |= (1 << 2)
#define   Low_NRF24L01_IRQ     PORTD &= ~(1 << 2)
#define   Read_NRF24L01_IRQ    PIND & (1 << 2)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8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8          // 20 uints TX payload

unsigned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03,0x03,0x03,0x03,0x03};        //本地地址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03,0x03,0x03,0x03,0x03};        //接收地址
unsigned char TxBuf[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unsigned char RxBuf[8]={0};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1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nrf24l01_port_init(void)
  {
// PORTD|=0x3B;//((1<<0)|(1<<1)|(1<<3)|(1<<4)|(1<<5));
  DDRD|=0x2B;//((1<<0)|(1<<1)|(1<<3)|(1<<5));
  DDRD&=~0x14;//(1<<2)|(1<<4);
  }

//*****************************************长延时*****************************************
void Delay(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
        {
                Hign_24L01_MOSI ;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Low_24L01_MOSI;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Hign_24L01_SCK ;                      // Set SCK high..
                if(PINB&0x10)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Low_24L01_SCK;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eg_val;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status;
        Low_24L01_CSN;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Hign_24L01_CSN;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uchars)
{
        unsigned int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1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Hign_24L01_CSN;
        return(status1);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uchars)
{
        unsigned char status1,uchar_ctr;
        Low_24L01_CSN;             //SPI使能
        status1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Hign_24L01_CSN;           //关闭SPI
        return(status1);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Low_24L01_CE;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Hign_24L01_CE;
        Delay(1000);//注意不能太小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unsigned char sta;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Low_24L01_CE;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Hign_24L01_CE;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Low_24L01_CE;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Hign_24L01_CE;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600);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nrf24l01_port_init();
        Low_24L01_CE;    // chip enable
        Hign_24L01_CSN;   // Spi disable
        Low_24L01_SCK;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1);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Delay(6000);
}

///////////////////////////////////////////////////////////////////////////////////////////////////////////

发送主程序: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5.0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10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ADXL345+NRF24L01
Version : 00
Date    : 2013-04-26
Author  : Gerry.yan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8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8.h>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include <a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unsigned 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DDRC=0x00;

init_NRF24L01();
delay_ms(500);

SetRX_Mode();

while (1)
      {

        delay_us(50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

///////////////////////////////////////////////////////////////////////////////////////////////////////////

接收主程序: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5.0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10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ADXL345+NRF24L01
Version : 00
Date    : 2013-04-26
Author  : Gerry.yan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8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8.h>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include <a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unsigned 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char devid;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DDRC=0x00;

// Alphanumeric LCD initialization
// Connections specified in the
// Project|Configure|C Compiler|Libraries|Alphanumeric LCD menu:
// RS - PORTB Bit 0
// RD - PORTB Bit 1
// EN - PORTB Bit 2
// D4 - PORTB Bit 4
// D5 - PORTB Bit 5
// D6 - PORTB Bit 6
// D7 - PORTB Bit 7
// Characters/line: 16
lcd_init(16);

delay_ms(500);                                   //上电延时

lcd_gotoxy(0,1);
lcd_puts("ADXL345");

init_NRF24L01();

delay_ms(500);

SetRX_Mode();

while (1)
      {

        delay_us(500);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if(RxBuf[0]==0x01)
                        {
                 lcd_gotoxy(0,0);
                         lcd_puts("OK");
                        }

                }

      }
}

网友A:
呵河,楼主程序太大了,最好能缩小点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河,楼主程序太大了,最好能缩小点目标

已经缩小了!

后来找到问题了:
我模拟SPI改用的是PORTD,但程序里有一处没改到!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
        {
                Hign_24L01_MOSI ;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Low_24L01_MOSI;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Hign_24L01_SCK ;                      // Set SCK high..
                if(PINB&0x10)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Low_24L01_SCK;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缩小了!

后来找到问题了:

呵呵。楼主为啥不用宏定义啊,直接用容易出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