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单片机在使用定时器时怎么设置

楼主(2013-04-30):
最近在使用430单片机的定时器,在时钟源选择时要怎么设置才能让时钟源为,系统主时钟MCLK。
设置了很久都不对啊,单片机型号MSP430F5438。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
亲。下载官方的示例代码吧,有关于timer的历程。英文的注释很详细。

网友: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配置寄存器,有个SSEL变量可以选择

网友:
手册上提供了四中选择,TACLK,SMCLK,ACLK,INCLK,通过TACTL寄存器中的TASSEL选择。而MCLK是系统时钟,供给运算内核使用。所有外设都无法获取MCL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