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如何做个电容触摸板?

楼主(2013-04-30):
有个项目,要求支持7寸电容触摸板。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淘宝上选一个不带IC的电容触摸板,然后再找一款触摸IC,,我打算选汇顶的GT811.我自认为这种方案是没问题。

可是联系汇顶的技术支持,我被告知这样不行,理由如下:
要根据视窗区选择sensor结构,在选择IC,你买过来的触摸板如果规格上不符合,也调试不好。

难道不是选一个触摸板,然后随便找一个支持7寸的IC就可以了么?是我想简单了,还是那个家伙忽悠我。请大家帮助分析分析。

楼主:
没人感兴趣?

网友A:
他说的是实情,一般都以模组提供。电容屏比电阻屏调试复杂很多,随便拿个屏过来,IC一般不愿给你单独调,除非你非常大的量吸引他。而且一个新屏,可靠性稳定性也不容易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实情,一般都以模组提供。电容屏比电阻屏调试复杂很多,随便拿个屏过来,IC一般不愿给你单独调,除 ...

选得是这个屏,在淘宝上找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id=3871971088
这个屏在昂达的PAD上用的,也就是说这个触摸屏是没问题的。

如果在保证触摸屏没问题的情况下,是不是随便找个IC就可以(先抛开采购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得是这个屏,在淘宝上找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8.7jQLF3&id=387197108 ...

不是,你还是电阻屏思路。电容屏种类很多,首先要选适合这种屏的ic,另外针对每一种屏都要作调校和优化,比较复杂繁琐,一般ic厂家不爱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还是电阻屏思路。电容屏种类很多,首先要选适合这种屏的ic,另外针对每一种屏都要作调校和优化, ...

确实是用电阻屏的思路,没想到电容屏这么复杂,难怪没有普及开来!

网友:
触摸屏好像都是以模组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