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比较好用的嵌入式web的框架?

楼主(2013-04-30):
没做过类似的东西

不知道嵌入式上能不能跑django flask这类python的web框架?

或者其他有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嵌入式web框架?

server代理,有没有朋友在嵌入式产品中用过nginx?

网友A:
BeagleBone+Ubuntu估计就可以Python了。。。

网友B:
即使能跑起来性能也很是问题啊,用pc跑cpu慢了都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gleBone+Ubuntu估计就可以Python了。。。

raspberry pi是python支持的比较好吧

我想在数据采集器上用web,看到类似的东西居然还是asp

不知道python+django比asp能慢个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能跑起来性能也很是问题啊,用pc跑cpu慢了都很恼火

arm 9及其以上,又没有多少并发数,路由之类的都有web

就是想知道那种web框架和语言最适合干这个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 9及其以上,又没有多少并发数,路由之类的都有web

就是想知道那种web框架和语言最适合干这个事情 ...

我觉得一个合适的web服务器和html+ajax就足够了,哪儿犯得着用web框架,框架是给有复杂需求的场合用的,arm9算什么,python这种解释器运行起来何其耗时。。。

网友:
印象中好像路由器用的就是嵌入式web框架。。好像有的是风河的

网友:
goAhead这个是用的比较多的,网上有移植,自己找吧

网友C:
    我觉得还是appweb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appweb比较好。

goahead 和 appweb什么关系?

goahead相关资料好像很少,appweb有没有好点的使用文档?

网友D:
不知道lua是否适合你

网友:
nginx+html 做前端,ajax获取数据,nginx+python/php...提供数据后台,或者后台直接将采集数据生成shtml,nginx只作为文件服务器

不过如果是生产环境中还是post数据到一台专用的服务器靠谱一点,raspberry pi 的磁盘非常慢,可能无法应付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ua是否适合你

nginx lua应该可以

最后还是用goahead了,慢慢熟悉下goahead

网友E(2013-05-31):
goahead 据说占用的内存比较大吧,RAM 64K以下直接不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ua是否适合你

编辑原因,自己回复错了,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ahead 据说占用的内存比较大吧,RAM 64K以下直接不要考虑

不是用在单片机上,ram 至少128MB

主要是感觉goahead开发比较不方便,所以才想着有个web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