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焊接耳塞接口,焊接一个3.5mm的音频头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30):
线是一扯就断
无语了,这玩意我电烙铁烧到400度,几秒钟线化掉了
就不用提议用火烧了,肯定不行的。
求解什么温度最合适。

B&O的二级一枚

楼主:
搞定了,轻轻一碰,绝缘漆就融化了,所以,很容易就焊接上了,呼呼,谁要分的

网友A:
换个新的吧,修好的过几天还得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吧,修好的过几天还得坏

过几天就坏么,这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轻轻一碰,绝缘漆就融化了,所以,很容易就焊接上了,呼呼,谁要分的

漆包线我一般都是直接焊点尤其是耳机线,再粗些的要刮漆了。

网友B:
漆包线有QA线可以直接用烙铁焊接的。还有漆包线外面的漆有专用药剂可以腐蚀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有QA线可以直接用烙铁焊接的。还有漆包线外面的漆有专用药剂可以腐蚀掉的。 ...

我了个去,还有人回复,虽然已经解决了,但是分还没发呢,就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