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得K30拍的

楼主(2013-04-30):
今天出去试了下K30,M档自动对焦,效果一般,有人用过K30吗?

网友A:
还是先学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学构图吧

我觉得构图没问题  你觉得有问题的话是你要学

网友:
我发偏振镜天空最亮(右边)和最暗时对比效果

网友:
可以看出偏振镜是天空白云突出,树叶鲜艳

网友:
楼主右边的图自动对焦很难的,树叶太规律了相机容易误判断

网友B:
我十几年前用的胶片单反,配35-135镜头

楼主:
其实我就一800块裸镜头在公路边上骑单车拍的,UV镜都没装。

网友:
好照片是靠相机后面那个头而不是前面那个头出的,用心就好。

楼主:
最怕拿个上W的相机天天对着花花草草拍微距的人,好的装备对后面那个头要求低点!

楼主:
刚拍的,晚上表现力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十几年前用的胶片单反,配35-135镜头

35-135 平时使用够了么?

新入门主要玩微距(IC,小元件这些),人物(小孩),风景(如楼主位右图竹林)这些,需要买尺寸的镜头?

请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35-135 平时使用够了么?-----------一般够了,但是你想拍IC那不行,要带微距的头,相当贵,便宜的办法是买接环,配手动头,拍的非常累,不专业,我看拍微距一般数码DC更方便,用入门级单反不方便,没高级镜头拍不好

网友C:
前两张构图的确大大的有问题

网友B:
你上夜景,我也跟风,不过拍夜景,DC也能,单反优势可能是手持高感能用,上架子的话,DC用低感,效果与单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张构图的确大大的有问题

指点下,哪有问题?

其实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工业光学镜头的,虽然我做电子方面,多多少少接触了不少光学。成像和镜头的品质有很大关系,不同镜头差距大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夜景,我也跟风

学习了,我分得出好坏。

网友:
好风光稍纵即逝,眼看金光万丈,架起相机就神马都是浮云了……

网友D:
为啥要用M档呢?

网友:
垂涎尼康的14-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用M档呢?

玩!提高乐趣。

网友:
俺都不懂了,俺用尼康的D3000的那个最便宜了,拍IC啥的也很好啊,唉很久没有拿出来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发霉了

网友:
还是买个300元的卡片机方便的很啊,不过智能手机好像更方便啊,俺那个破手机还能用,不舍得扔啊,用了这多年了。

楼主:
不懂可以学,我向来都比较虚心,只能说某些人心态不正。
发在这本来是让高手们指点下,我知道拍得不怎么样,然后想看看别人用K30拍摄的照片。888至少说明了偏振镜可以使天更蓝和自动聚焦的应用场合。gzh说明了时间对风景拍摄的重要性。
构图的话我那两个都是通过线加深空间感,我一点也想不出构图在哪出了问题?

楼主:
下午出去拍美女,我这个相机镜头是18-55mm的,拍人的焦距小了

楼主:
还有,谁把我上传的图删了?表示抗义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可以学,我向来都比较虚心,只能说某些人心态不正。
发在这本来是让高手们指点下,我知道拍得不怎么样 ...

太注重技巧,没考虑摄影意图,简单来讲就是你要表达什么。
第一张图问题显然就是前面的树叶,第二张图如果拍摄主体是路那至少路得拍完整了,别右边缺了一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出去拍美女,我这个相机镜头是18-55mm的,拍人的焦距小了

期待你的美女呀,记得拍必须正面45度以内,别只侧面,背面,我拍的体会是,有自信的美女会主动盯着镜头看,没姿色的梅自信的会偏过脸,或是用手机 包等遮挡,你大胆的拍吧,我拍过回来看模糊的多,抓拍真不容易呀

楼主:
我有专职模特的,没有长镜头,不敢乱拍别人

网友E:
居中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中构图…

这个没错,这照片构图不好。因为这相机我还不怎么会用,这是第二次照,主要是调焦还没搞明白,因为焦点要对着人的眼,放中间的容易调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怕拿个上W的相机天天对着花花草草拍微距的人,好的装备对后面那个头要求低点! ...

楼主砸到我了,我就爱拍花花草草!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对拍花花草草的人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砸到我了,我就爱拍花花草草!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对拍花花草草的人不满。 ...

我这样认为:因为花花草草的微聚在正常光线下,只要有个防抖相机有个好点的长焦镜头,很多人开自动档都能拍得很清楚,而且看起来很漂亮。
它是一个不动的东西,在长焦和正常光线下,景深不会很高,基本上没什么背景,曝光,也没什么要求。在正常光线下,高速度的快门,虽然很漂亮,没乐趣。

当然,我不是说微聚没技术,但要看什么样的光线下,如果晚上拍摄,那就不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认为:因为花花草草的微聚在正常光线下,只要有个防抖相机有个好点的长焦镜头,很多人开自动档都能 ...

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也跟风拍了些花草,看起来与DC还是有差异的,比如深色背景,虚化真的比长焦DC强,可能你是55mm焦距不够体会不到所以说长焦DC的虚化与单反查不多,实际上我和我同事仪器拍过相同花草,效果真的差异很大(我自己也用同事的长焦DC拍过,可以说相机后面的头是一样的)。不过我更喜欢街拍美女,可是真不容易成功,人加在步行运动之中,单反对焦算快了,长焦DC对焦来不及,只能拍基本静止的(比如美女在拍照)。最近看了中关村摄影论坛,竟然有人拍到美女步行期间,把手撩起裙子,从三角裤上面伸到私处。真是服了 ,另外我还没拍过浓妆车模,只拍过动漫造型,不过还是拍喜欢自然的裸装美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也跟风拍了些花草,看起来与DC还是有差异的,比如深色背景,虚化真的比长焦DC强,可能 ...

裙子,私处....
给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裙子,私处....
给个链接吧!

中关村摄影贴太多,找的麻烦。忘了那个贴的,不好搜,你那样关心?只不过拍到动作,没拍到部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认为,我也跟风拍了些花草,看起来与DC还是有差异的,比如深色背景,虚化真的比长焦DC强,可能 ...

大部分DC有运动模式,基本上就是高ISO + 无限远焦距的组合,街拍比单反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部分DC有运动模式,基本上就是高ISO + 无限远焦距的组合,街拍比单反有优势。 ...

不过这样的片子看起来主体和背景融合,背景太清晰,看起来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