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330DLC传感器使用求助

楼主(2013-04-30):
如题,小弟最近要捣鼓一下ST的这个传感器LSM330DLC,之前用的是开发板的套件。ST的有window平台的软件。
现在想自己用STM32F103来控制这个传感器,进行数据的读取。
不知道群里是否有其他高手用过这个传感器,可否共享下相关资料?
多谢!

网友A:
对这个感兴趣,
刚刚去ST查LSM333D,奇怪了,没找到。
楼主要不在等等,LSM333D可是集成9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感兴趣,
刚刚去ST查LSM333D,奇怪了,没找到。
楼主要不在等等,LSM333D可是集成9轴的哦 ...

现在手里有2片都是LSM330DLC的,想利用起来。
如果能借鉴论坛的大佬们的经验,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期待分享资料出来啊……

网友(2013-09-03):
想请问楼主一下,LSM330DLC的开发套件哪里买?我想玩玩这个。

网友(2014-03-04):
楼主可以把windows的程序分享出来,改成stm32的

网友B:
这个芯片与MPU6050比较,性能怎么样?

网友C:
楼主需要驱动代码么?我可以发你一份。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驱动代码么?我可以发你一份。

我也需要!

网友:
驱动在附件中。
I2C部分需要的话,再问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与MPU6050比较,性能怎么样?

ST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一点,但是网上资料比较少。
用ST的芯片,当外部震动较大的时候,对陀螺仪有影响,而MPU6050这种情况好一点。这一点我未测试过,只是听一个客户反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一点,但是网上资料比较少。
用ST的芯片,当外部震动较大的时候,对陀螺仪有影响,而M ...

的确就是需要I2C的代码 :)
请发一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一点,但是网上资料比较少。
用ST的芯片,当外部震动较大的时候,对陀螺仪有影响,而M ...

我刚才看了一下代码,读取加速度计的代码片段中,似乎没有I2C连续读取。

  A_X_Buffer[0]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X_L_A);
  A_X_Buffer[1]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X_H_A);
  A_X = (int16_t)( A_X_Buffer[1]<<8 | A_X_Buffer[0] );
  A_X = A_X >> 4;

  A_Y_Buffer[0]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Y_L_A);
  A_Y_Buffer[1]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Y_H_A);
  A_Y = (int16_t)( A_Y_Buffer[1]<<8 | A_Y_Buffer[0] );
  A_Y = A_Y >> 4;

  A_Z_Buffer[0]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Z_L_A);
  A_Z_Buffer[1]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Z_H_A);
  A_Z = (int16_t)( A_Z_Buffer[1]<<8 | A_Z_Buffer[0] );
  A_Z = A_Z >> 4;

我找了很多代码,也尝试了很多方式,似乎这个传感器无法连续读取吧?
比如,用类似如下的操作,无法读取OUT_X_H_A和它后面的寄存器。
A_Buffer[6] = I2C_ByteRead(ADDR_LSM330DLC_A, OUT_X_H_A,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看了一下代码,读取加速度计的代码片段中,似乎没有I2C连续读取。

好像采用FIFO模式的话,可以连续读取。
因为ST的资料比较少,所以没试过。

网友(2014-06-21):
到时我可以做尝试,要是可以的话,我把驱动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