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开关电源——第一篇

楼主(2013-04-30):
之前说要修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被我烧坏了,准备研究并修复。
现在迈开了第一步。今天把开关电源上元器件都拆了,把电路图也抄了一下,先上各元器件的图片,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有些元器件的名称和作用还不清楚,希望懂的讲一下,普及一下知识。

1 电源尸体,220V0.8A 交流输入,24V3A直流输出,两周前带电机时不小心烧坏的。板子还比较简单,UC3842主控正激式开关电源。

2 介绍板子上的各种电容,自己也不是很懂,就简单说一下,希望懂的人多补充。

2.1 蓝色的电容(瓷片电容):
有一类上面标注:102k1KV            高压电容
另一类上面标注:400~250~X1Y2  X,Y电容

2.2 墨绿色长方形电容(涤纶电容):
标注: 2A223J 耐压2000V 大小22uf

2.3褐色电容:
标注:473K630——CBB 电容

2.4 电解电容:这个比较常见。

2.5黄色的方形电容——安规电容
标注:22uf K X2

2.6 滤波电容: 这个电容个头很大,跟在整流桥后面,滤波用的。
标注:450V 150uf

3 各种电阻:2W,0.5W的功率电阻 和 1/4W的精密电阻

4 整流桥:不用再用四个二极管搭了,呵呵。

5 热敏电阻:串接在交流输入线上,

6 UC3842 主控芯片,下一篇会介绍

7 电感:藏在热缩管里

8 BT169D ——晶闸管
  TL431   ——电压基准源

9 二极管

10 FML22S——超快速恢复流二极管

11 2SK2850——mos管

12 拆完后的板子,原理图已经画出来了,还在整理

13 板子背面 布局和线有很多要研究的。

14 高频变压器 和 滤波电感(一开始以为小的这个也是变压器呢)

自己在电源方面是个新手,献上这些图片不为哗众取宠, 只为其他新手的学习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各位坛友能够提供帮助。

网友A:
研究为主。维修,是顺手的事儿。

网友B:
支持一下,先学习设计,再自行设计     图怎么挂了?

网友C:
图全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为主。维修,是顺手的事儿。

恩,就是为了研究,否则费那么大劲把它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先学习设计,再自行设计     图怎么挂了?

谢支持,图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全挂了。。。

来看吧,图修好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这样学习快多了

网友D:
图看到了,板子拆的光光的。 问一句,LZ为啥说是正激电源呢?

网友E:
应该是反激式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看到了,板子拆的光光的。 问一句,LZ为啥说是正激电源呢?

电路拓扑,二级绕组侧的电感和两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反激式电源吧

电路图局部可以看出。

网友:
顶一下, 欢迎续集。

网友:
建议拍清晰图片哦 有点模糊

网友F:
这是反激,正激的输出电感不会那么小的,体积至少应和主变压器接近,从PCB背面走线也可以看到整流二极管是并联的,所以那个电感只是CLC滤波,并非正激储能电感。

网友G:
1.这是反激变换器,否则后级电感不会那么小,在这里只是个滤波的小电感,还有,你作为正激证据的两个二极管肯定画错了,请核实
2.那个最大个电容不是滤波的,是储能电容
3.223J的涤纶电容是22nF而非uF,耐压2000V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也就100V

网友:
涤纶电容标2AxxxJ的耐压100V
        标3AxxxJ的耐压10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拓扑,二级绕组侧的电感和两只二极管。

电感就不说了,CLC的π型滤波

你可以确认一下两个二极管的型号,猜测D4是一个稳压管,起超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
楼主,要坚持。我也是菜鸟,跟你一起学。

网友H:
楼主写太详细了,如果连电解电容和电阻都要教才认识的人我看也不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反激,正激的输出电感不会那么小的,体积至少应和主变压器接近,从PCB背面走线也可以看到整流二极管是 ...

受教了,是我弄错了,是反激式,那里的确是两只二极管并联,用的是FML22S。
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这是反激变换器,否则后级电感不会那么小,在这里只是个滤波的小电感,还有,你作为正激证据的两个二极管 ...

恩,你说的是对的,谢谢指导。
是我电路没研究清楚,图应该是这样的,二极管D4的位置在电感之后,还有就是这个电感很小,是做CLC滤波用的。

楼主:
上面有些电容标错了,2A223J是耐压100V 22nf。让各位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写太详细了,如果连电解电容和电阻都要教才认识的人我看也不用修了 ...

谢打击, 功课做得不充足,你的话我虚心接受,当做激励。

网友I:
强烈支持啊!我我3NOD 的音响电源也坏了。我也一直想做这个工作那。我喝楼主一样是开关电源菜鸟。我换了个开关芯片既然没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扔着那。CR6853T的开关芯片~

网友:
这是一块由3842构成的经典反激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烈支持啊!我我3NOD 的音响电源也坏了。我也一直想做这个工作那。我喝楼主一样是开关电源菜鸟。我换了个 ...

谢谢支持。

网友:
支持楼主啊,不要烂尾啊

网友:
顶起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