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大侠关于80c51与89c52的区别问题

楼主(2013-04-30):
这是基于80c51的关于adc0832设计的数字电压表。可是将80c51换成at89052,就不显示了。。不是指令通用的吗??希望各位好心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比51的资源多一些,RAM和EEPROM大一些
2、如果没有用那些多出来的部分,看看编译时选择的51还是52 ...

嗯嗯。解决了。谢谢你,好心人。
还想问个问题,proteus的12864是不带字库的,怎么显示数学和英文,也要先建立字库吗

网友B:
字库,或者个别字的字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是显示英文和数字是不用带字库的

嗯嗯。问题都解决额
谢谢你哈。有需要帮忙的你可以随时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或者个别字的字模

嗯嗯。解决了。谢谢咯。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