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矩阵键盘无阻塞扫描方法一

楼主(2013-04-30):
按键扫描代码:
void KEY4X4_IO_Scan(void)
{
    unsigned int KEY_Value_Temp = 0;
    KEY4X4_IO_Init();

    ROW_SCAN_IO(ROW0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1;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2;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3;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4;

    //Delay_ms(100);
    ROW_SCAN_IO(ROW1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5;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6;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7;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8;
    //Delay_ms(100);
/**/
    ROW_SCAN_IO(ROW2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9;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10;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11;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12;

    ROW_SCAN_IO(ROW3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13;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14;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15;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16;

    gKEY_Value = KEY_Value_Temp;
}
仿真效果:

键值用PORTA端口显示
程序代码:

网友A:
LZ可以去看看马老师状态机按键的资料...

可以完成,  短按、长按、连发、 组合等更复杂的功能....

网友B:
楼主,关键代码没给出来吧,
无阻塞主要的不是怎么烧苗这一块,而是状态(states)变化那一部分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关键代码没给出来吧,
无阻塞主要的不是怎么烧苗这一块,而是状态(states)变化那一部分的处理 ...

代码在附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去看看马老师状态机按键的资料...

可以完成,  短按、长按、连发、 组合等更复杂的功能.... ...

有思想,什么都能实现。我现在只做其础的,给入门的人提供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关键代码没给出来吧,
无阻塞主要的不是怎么烧苗这一块,而是状态(states)变化那一部分的处理 ...

状态机是好,但他会把一个问题复杂化,有时有简单的方法。但都会用很复杂的方法去实现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去看看马老师状态机按键的资料...

可以完成,  短按、长按、连发、 组合等更复杂的功能.... ...

在那个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网页?

有个“马潮AVR”专栏,推荐主题里能看到4*4按键

网友D:
4x4键盘用异步状态机完成无阻塞很容易,真正难解决的是"幽灵键"问题,能把这个搞定才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x4键盘用异步状态机完成无阻塞很容易,真正难解决的是"幽灵键"问题,能把这个搞定才牛 ...

幽灵键 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x4键盘用异步状态机完成无阻塞很容易,真正难解决的是"幽灵键"问题,能把这个搞定才牛 ...

这个不太清楚,只是没事就写了一些小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幽灵键 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看图,不多说了,呵呵

网友:
mark  看大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不多说了,呵呵

这个应该算是组合键吧?

楼主:
我的键值是用的unsigned int型,其实就是为了后面对每个键值处理。如果需要更多的键值信息,到时还会每4位一个按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不多说了,呵呵

矩阵是扫描的,你那一种情况就不成立了?

网友D:
呵呵,骚年,自己搭个试一下嘛,SW11、SW12、SW22都按住的时候,看看你能不能正确读到SW21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骚年,自己搭个试一下嘛,SW11、SW12、SW22都按住的时候,看看你能不能正确读到SW21的状态 ...

试了一下,是有点问题

楼主:
void KEY4X4_IO_Scan(void)
{
    unsigned int KEY_Value_Temp = 0;
    KEY4X4_IO_Init();

    ROW_SCAN_IO(ROW0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0);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2);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3);

    //Delay_ms(100);
    ROW_SCAN_IO(ROW1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4);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5);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6);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7);
    //Delay_ms(100);

    ROW_SCAN_IO(ROW2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8);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9);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0);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1);

    ROW_SCAN_IO(ROW3_INDEX);
    if(COL_SCAN_IO(COL0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2);
    if(COL_SCAN_IO(COL1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3);
    if(COL_SCAN_IO(COL2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4);
    if(COL_SCAN_IO(COL3_INDEX)) KEY_Value_Temp |= BIT(15);

    gKEY_Value = KEY_Value_Temp;
}

网友:
正准备做矩阵键盘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