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思路,关于C算法的

楼主(2013-05-01):
如题,题目详见图片

网友:
有意思,明天到公司excel里面的vba里面研究下。公司不让装编程软件很扯蛋蛋

网友:
建议:如果需要智能算法,可以考虑下粒子群算法;如果不是,可以参考下邻接矩阵的思路;以上都不是,楼主要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还望交流下下

网友:
用动态规划做比较好一点。

楼主:
        if(freopen(file_in_name,"r",stdin)==NULL)
        {
            fprintf(stderr, "open %s error\n",file_in_name);
        return 1;
    }

        scanf("%d",&n);
    scanf("%d",&m);
        scanf("%d",&k);

    memset(a,0x00,sizeof(a));
    for(i=0;i<k;i++)
    {
            scanf("%d",&x);
        scanf("%d",&y);
            scanf("%d",&z);
        a[x][y]=z;
    }
    memset(b,0x00,sizeof(b));
    for(i=1;i<=n;i++)
    {
        for(j=1;j<=m;j++)
           b[i][j]=max(b[i-1][j],b[i][j-1])+a[i][j];

    }
    if(freopen(file_out_name,"w",stdout)==NULL)
    {
            fprintf(stderr, "open %s error\n",file_out_name);
        return 1;
    }
    printf("%d",b[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