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开了!—温度计只显示80度?

楼主(2013-05-01):
一只奇怪的浊度计,请大家分析原因。  首先说明温度计是好的。
1、第一次测量是在电磁炉中烧开的水-------显示80度;
2、 我以为是温度计坏了,接着又用电水壶烧水,等水开了 ,一测水温度为100度,证明温度计是好的。
  3、是什么原因使开水的温度不一样呢???????---????????????????

网友:
说明还没煮开

网友:
LZ家是不是海拔很高呀?

网友:
估计是电磁干扰太厉害,测量结果不准确了吧?

网友:
第一张图里,感觉水没有烧开呀

网友:
我猜电磁炉有电磁干扰

楼主:
i水肯定是开的,我不可能这点都看不出来!

楼主:
“LZ家是不是海拔很高呀?”--------我在北京市
水是开的,有图为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LZ家是不是海拔很高呀?”--------我在北京市
水是开的,有图为证!

把盖子盖上呢。

网友:
电磁炉烧水 下面会很快就开 上层的就不行 而且电磁炉烧的东西都爱凉掉

楼主:
“我猜电磁炉有电磁干扰”-----------感应信号叠加在热电偶上?  抵消了一部分热电势。

“估计是电磁干扰太厉害,测量结果不准确了吧?”很有可能!

楼主:
“把盖子盖上呢。”----------------最初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试了一下,还是如此!

楼主:
“电磁炉烧水 下面会很快就开 上层的就不行 而且电磁炉烧的东西都爱凉掉”---------------   冷水一般在下面,热水在上面;会不会是冷热水分层引起的?
一般热电偶的接点在头部,测温点正好在下面!?

网友:
换只普通的水银温度计,一目了然。

网友:
电磁炉的水可能是假开的,表面是煮沸了,实际没有达到沸点。

楼主:
楼上说的肯定行,我只是想大家讨论一下这种物理现象。

网友:
把电磁炉关掉,温度有变化吗?

楼主:
“电磁炉的水可能是假开的,表面是煮沸了,实际没有达到沸点。”

这点可能?--------------我等了很长时间,还盖上盖子等了一会!

楼主:
“换只普通的水银温度计,一目了然。”---------------------可能也不一定行。因水银也是金属的,用酒精温度计可能行?

网友:
电磁炉加热的原理决定的,只有靠近锅底的哪一层是沸腾的。

楼主:
“把电磁炉关掉,温度有变化吗?”

我想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它能判断是“电磁”在作怪,还是“冷、热水分层”引起的。

晚上回家试试!

楼主:
"电磁炉加热的原理决定的,只有靠近锅底的哪一层是沸腾的。"

看图是有这种可能的----------------------------冷水一般在下面,热水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只普通的水银温度计,一目了然。”---------------------可能也不一定行。因水银也是金属的,用酒精温 ...

酒精温度计可以到100度吗?

网友:
应该是气压问题,水沸腾是在标准气压下为100度,锅盖没盖上,漂在水面灼热白水蒸气使锅内的气压降低,沸点也随着降低,盖上锅盖,气压变大,自然沸点升高。

压力锅就靠密封增加锅内压力,使沸点升高,超过100度才沸腾,所以食物煮的特别烂。

楼主:
"酒精温度计可以到100度吗?"这点我还真未细想,查一下,说明如下:"酒精温度计,是利用酒精热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温度计。在1个标准大气压下,酒精温度计所能测量的最高温度一般为78℃。因为酒精在1个标准大气压下,其沸点是78℃。但是温度计内压强一般都高于1标准大气压,所以有一些酒精温度计的量程大于78度。在北方寒的季节通常会使用酒精温度计来测量温度,这是因为水银的凝固点是-39℃,在寒冷地区可能会因为气温太低而使水银凝固,无法进行正常的温度测量。 而酒精的凝固是-114℃,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由于酒精安全性比水银好,其78℃的上限和-114℃的下限完全能满足测量体温和气温的要求,但由于酒精温度计的误差比水银温度计大,因此,在量体温等要求酒精温度计比较精确的场合时,仍然主要用水银温度计。

楼主:
这是都 测温用的

楼主:
“应该是气压问题,水沸腾是在标准气压下为100度,锅盖没盖上,漂在水面灼热白水蒸气使锅内的气压降低,沸点也随着降低,盖上锅盖,气压变大,自然沸点升高。”
压力锅就靠密封增加锅内压力,使沸点升高,超过100度才沸腾,所以食物煮的特别烂。”

似乎也有道理,又增加了一种可能。

楼主:
到了目前,大家讨论影响温度测量结果的可能因素有:
1、“估计是电磁干扰太厉害,测量结果不准确了吧?”
2、“电磁炉的水可能是假开的,表面是煮沸了,实际没有达到沸点。”
3、“应该是气压问题,水沸腾是在标准气压下为100度,锅盖没盖上,漂在水面灼热白水蒸气使锅内的气压降低,沸点也随着降低,盖上锅盖,气压变大,自然沸点升高。”

网友:
2、3都很不靠谱,还是1看起来比较象
烧开之后关掉电再测量很容易知道结果了

楼主:
实验是最好的老师,今晚再回去一试,会有结果的!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通过引线干扰的!

网友:
買個普通的溫度計對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用电水壶烧开,倒杯子里,测试也是80度

网友:
LZ这图,说直接点,开个J8,水温肯定不到100度。100度是什么概念?你再用电磁炉烧个1分钟以上,盖上盖。

网友:
我也在北京,这个现象没有注意过。

沸水不开,开水不沸。这是个常识。

因此不能以沸水作为100度的判断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水壶烧开,倒杯子里,测试也是80度

电水壶的水不一定能烧不开的,有些保护时间太短,才响没多久就保护断电了。

楼主:
"电水壶的水不一定能烧不开的,有些保护时间太短,才响没多久就保护断电了。"
我用的是电热壶,不是饮水机。
细看一下图片---它是100.8度。

网友:
按楼主的图,电磁炉的水显然没有烧开,只是水底出来气泡(水中溶解的空气)而已,这时的水还没开,开了以后水要翻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水壶的水不一定能烧不开的,有些保护时间太短,才响没多久就保护断电了。"
我用的是电热壶,不是饮水机 ...

我说的是33楼的,他用电水壶烧开倒杯里才80度,估计用的电水壶和我以前的一个一样,保护时间太短根本没开。

楼主:
有结果了,昨晚回家又做了实验-------------------请看一组图片

楼主:
水开了,盖上锅盖,用温度计测:水温还是80度左右

楼主:
水是开的,盖子也拿了,测温度还是80度左右

楼主:
关掉电磁炉,水刚开后一会儿,一人测有点慢,测温为96度-------------------------------证明什么?

楼主:
大家说说,温度变化的原因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说说,温度变化的原因是。。。。。。。。。。。。。。。。。。。。。。。。。。。 ...

通过这些现象来看,电磁炉的水是烧开了的,电子测温计受到强电磁干扰造成了测温不准

网友:
我说,会不会是因为探头接触到了锅底?而锅底的温度和水的温度不一致

网友:
撸主,报一下你测试工具的型号,和关键测温电藕的型号吧

网友:
还没有纠结完啊!

楼主:
"通过这些现象来看,电磁炉的水是烧开了的,电子测温计受到强电磁干扰造成了测温不准"

结论:上述是正确的!!!!

楼主:
回 “撸主,报一下你测试工具的型号,和关键测温电藕的型号吧”

楼主:
从图片上看出:  1、仪表型号为KT300  ;
                         2、测温探头为金金属装,里面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还不清楚。

楼主:
KT300   产品介绍

温度测量范围:-50℃~300℃ (-58℉~ 572℉)
温度分辨率:0.1℃(0.1℉)
温度测量精度:0.0℃~80℃(±1℃和±2℉)
其他范围:±5℃和±10℉
使用电池:AAA1.5V×2

基本功能
最后一次测量的温度记忆
电压不足侦测及显示电池标号
15分钟自动关机省电功能
SENSOR异常侦错功能
可设定过温温度及保持最后一次量测功能
过温报警功能
℃/℉可任意选择或固定选择
按键时有KEY-TONE声确认
按RESET有清除所有设定&记忆值,返回初始状态
数据保持
工作电压:1.5v*2

网友:
看来我猜对了。 电磁干扰电子测温设备不准确了。

网友:
电磁干扰可以想办法排除试试,我怀疑是不是加了硼砂哦。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电磁干扰的话,应该在水开后,测试到80度的时候,把电磁炉的电源拔掉,这时候,如果温度上升到了100附近,那就证实了是电磁干扰.

楼主:
正是这样做了,以上图片就是。

网友:
是电磁干扰,之前我热电偶也碰到过。之前发过帖子。
电机影响热电偶,怎么办?

网友:
另外,如果存在电磁干扰的话,在测量冷水温度的时候,启动电磁炉,测量值也应该会有个变化的.

楼主:
如何干扰读数的机理还不清楚,看来将来要动态测温就要注意了!

楼主:
我想用DS18B20做的测温仪应该没有问题,因它是数字式的。

楼主:
温湿度仪表,读数随机性很大,一个仪表一个样,不要说是自制的,就是成品的表,在同一个房间开机测,测量误差都很大;湿度表就更不靠谱了!

楼主:
最近用DHT11做的温湿度(LED显示)的还比较稳定,就是和墙上的万年历上的温度差2度(我试了,万年历上的比较准),有时又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