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2313A-PU无法下载,不知为何?

楼主(2013-05-01):
本人经常给m16、m8下载程序,自以为是个高手,现在从掏宝上买来5几片ATTINY2313A-PU,怎么折腾都无法下载.我用的是双龙下载软件,选择器件为ATTINY231V,请教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没用过双龙的下载软件,楼主用mkII试一下吧

网友:
没用过双龙的软件,如果有“低速”或类似选项的话可以试试,因为新买的片子好像都是内部1M RC

楼主:
感谢2楼,我还使用AVR_fighter下载程序,里面有ATTINY2313A型号选择,但还是无法下载,提示可能是接线等错误,我反复检查没有错误。

楼主:
我在想改不会在掏宝上买到假货?这个东西会有假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2楼,我还使用AVR_fighter下载程序,里面有ATTINY2313A型号选择,但还是无法下载,提示可能是接线等错 ...

AVR_fighter??那不是用的USB-ASP嘛,板子上应该有个“低速”的跳线,短接后再试试。

网友:
用高压串行编程就OK了

网友:
还是 多检查接线吧。
之前我下载tiny24 也遇到过,最后还是连线的问题。

楼主:
连线很简单,已多次检查。估计得用高压串行编程,但是没用过,也不知高压串行编程哪里买,怎么用?

楼主:
ATTINY2313A-PU,MOSI接PB5,MISO接PB6,SCK接PB7,应该没错吧?我下载M8和M16已有几千片,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感觉还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VCC,GNG,REST,接了吗?自己也下载过ATtiny2313,用的是ISP模式没出现过下不了程序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芯片是翻新的。

楼主:
"VCC,GNG,REST,接了吗?",这是肯定的,VCC,GNG,REST,MOSI,MISO,SCK就这几根线,反复检查没有问题。我从别家再重买ATtiny2313A-20PU再试。

网友:
你的熔丝位设置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A:
其实只要【GNG,REST,MOSI,MISO,SCK】就这5根线即可下载了,实践完美下载过的说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GNG,REST,MOSI,MISO,SCK】就这5根线即可下载了,实践完美下载过的说 ...

对的,如果供电另外的话就这样就可以了,我的就比你这个多加一个5V电源,也是attiny2313a,可惜M16上的串口程序移到这个attiny2313a上死活收不到数据,也发不出去,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