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程序被改变了吗?IO读取的问题FOR MEGA48-PU

楼主(2013-05-01):
今天检修了一块4年前的板子,该板子上面有8个开关信号输入,7个输出(74HC595扩展)以及显示,按键(数码管扫描配合)等等。
问题是有两个输入的部分失效,表现是其中一个是板载的轻触开关,这个开关按一次进入一个状态,再按一次退出该状态,但是现在问题是只能进入,不能退出了。就是说只有第一次按是有效的,测量该IO的电平,变化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是一次也不行,是外接的开关量信号,通过一个光耦隔离,测量发现光耦次级到CPU的脚的信号都正常,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程序刷新了一下,OK了。
这种现象以前也有过一次,好在不多。
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其他IO的反应都有,且都正常,数码管的扫描显示以及按键扫描也都正常,各输出信号也正常,只是等待那个不好使的开关量的信号到来后才产生的输出没有,应该不是输出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开关信号到来后产生一个新的输出,同时停止前一个输出,而此时前一个输出并没有停止。

网友:
楼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能不能先进行verify一次看看(别急着重新烧录)
我认为flash出问题的几率很小

楼主:
这个怎么弄?加密之后还可以吗?
刷了一下都好了,应该不是外围的问题了,再说外围也没什么啊,尤其是那个接轻触开关的脚,就一个开关一个104的电容,上拉电阻也没有。
另外那个脚是接光耦次级的,没有电容,但是有4.7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