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可以照到血管的位置,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5-01):
由 AccuVein 公司出的这种灯可以照到血管的位置,在护士开静脉输液管时比较有用。不过价钱不便宜,这么个小东西,几千刀。

网友:
等待答案揭晓

网友:
确实想知道这个。不知道是否可靠

网友A:
先照射后再投出影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照射后再投出影像?

不应该,那样的话距离的远近就会影响到血管的粗细。

网友:
红外监测,投影显示

网友:
是通过超声成像然后对应投影至皮肤上的

网友:
同求,感觉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网友B:
据说外国护士找不到血管就是用这个的,中国护士太强大了,扎错了再来一针就是.

网友C:
中国的护士表示扎针是必修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国的护士表示扎针是必修课。

6L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期待解析!
中国的患者表示:被连续扎针也是必修课;如果你某天背,会有幸中彩可以连续让人扎超过3次。。。

网友E:
谁敢重扎我去找护长投诉,让那小妹又去练兔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敢重扎我去找护长投诉,让那小妹又去练兔耳朵!

重复扎你的 就是护士长。 领导的水平才高。

网友:
有了 这个技术那自动扎针,自动注射, 医疗机器人 都不远了。

网友:
血管灯
申请号/专利号: 20102064727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血管灯,该血管灯包括:一握柄,包围设置有一容置空间的壳体,该容置空间一端呈开放端,且在开放端之上设置有一上盖;一电源供应单元,设置在握柄的容置空间内;一开关,设置在握柄一侧,与电源供应单元连接以控制电源的开或关;一压座,设置在握柄前端,为底部环状设置有凹座且一端具有开口和内缘设置有内倾部的半封闭体,而凹座底部另外设置有护盖;和多个照明单元,呈对称倾斜环状设置在半封闭体的凹座内,该照明单元与开关和电源供应单元连接。通过本实用新型,使呈对称倾斜的照明单元能将光源呈交叉重叠聚亮照射在血管的下方,使血管在皮肤上产生清晰的阴影,便于医生轻易地找到血管下针注射,增加了使用方便和实用性。
申请日:        2010年12月08日
公开日:
授权公告日:        2011年08月10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        圆合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地址:        中国台湾桃园县桃园市金门二街12号
发明设计人:        郭聪明
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贝腾特专利事务所
代理人:        付晓青 杨玉荣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专利
分类号:        A61B5/00

网友:
我家一大家子都会扎针,之前服侍卧病的爷爷练出来的

网友:
搜到一家淘宝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5179969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外国护士找不到血管就是用这个的,中国护士太强大了,扎错了再来一针就是. ...

是错3~4针换一人...可以连换N人....

我小时候拉痢疾, 有点脱水...被一共排扎了21针...换了N个护士,最后是个外科主任扎进去了

网友:
以前抽血遇上一学生妹,扎了我三针都未出血,本人嚷嚷要自已来,一旁的老护士只好自己上前来扎。强调一下,本人一点都不胖,手上青筋对着灯看得很清楚。

网友:
非常有市场啊

网友:
俺的静脉 本身就可以直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6L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期待解析!
中国的患者表示:被连续扎针也是必修课;如果你某天背,会有幸中彩可以 ...

前女朋友就是护士,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了,她说她们学习的时候就是自已扎自已,要不同学互扎。

网友:
16L的只是一个实用新型专利,应该和楼主需要的没多大关系,
18L的淘宝,倒是有些看头,但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引进医院,造成的结果就是,每次吊针都需要用这个来照一下,然后收费,估计仪器坏了之后,患者就不是几次被扎,是几十次被扎了!

网友F:
就是用红外灯进行探测,然后用DLP进行投影

网友:
到 YouKu 上搜寻 AccuVein 可以看到一些展示的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红外灯进行探测,然后用DLP进行投影

25L是真相

这图片是我拍的,在TI的DLP投影展示厅,外面一圈红色的是红外LED,在相机里面呈现红色光,中间是DLP投影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