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STM32的RTC时钟不起振误差大问题

楼主(2013-05-01):
    前段时间调试STM32的RTC系统时钟,用的是贴片的晶振和6.8pF的电容,但是时钟无法起振,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后,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无法起振,后来通过看官方的设计文档发现,如果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并联一个10MR的电阻就彻底解决不起振的问题。

网友:
总结的好!

网友:
can you tell me why?

网友:
难道没有人“喷”lz?

我先开始?低温实验做过没?

网友:
早就换外置的RTC芯片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解决的问题。

网友:
你妹的,骗回复啊,,,,,一分拿走

网友:
是不是哦、

网友:
st公司有个文档专门讲这个的,与晶体的esr和单片机振荡电路的增益有关。当时计算的结论是,10x系列的需要很好的晶体,而05x系列的怎么都能振起来。

网友:
楼主,做了多少量?

网友:
没那么容易解决的!

网友:
用有源的

网友:
话说,哪位高人知道STM32F20X和40X的改进了没有?现在产品都做兼容布线,如果可以,还是不想用外面的RTC了

网友:
实验板,彻底解决吧?

网友A:
这个文档还是很有帮助的:

根据这个文档,我写了个小程序,可以参考下:

另外,可以比较下STM32F0,STM32F1,STM32F2和STM32F4系列的LSE参数:
F0:

F1:

F2:

F4:

网友A:
gm的值大的容易起振,所以直观地看,F2系列和F0系列应该稳定些。。

F0已经验证了,很少出现不起振的现象了,虽然还没有批量,但样机的情况已经比F100好多了;其他的系列哪位前辈验证过了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经常看到一些简历上写着:精通A,精通B,精通C,精通D,精通E,

网友:
大家还是小心为妙,楼主你也要谨慎,请再三验证各种情况(批量,高低温,休眠……);
RTC有问题,批量的麻烦可大了。

网友:
月经帖,楼主是来骗分的

网友:
还是希望,有真正解决的朋友,分享下经验~!

网友(2014-04-04):
真的吗?骗人的话不得好死啊!

网友B:
一般是上电不起振吧,这样就需要用一个开关管,2301把mcu的电彻底断开可以解决此问题,在我公司已经过批量和时间的检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上电不起振吧,这样就需要用一个开关管,2301把mcu的电彻底断开可以解决此问题,在我公司已经过批量 ...

断开mcu点电?没明白,能讲详细点?

网友:
Mark下wshtyr 的建议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还是很有帮助的:

标记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开mcu点电?没明白,能讲详细点?

这个问题是11年的时候批量出现的,大量不起振,原因是MCU与电路板上的电源没有彻底断开,后来用PMos(SI2301)来断开电源,就没有出现过上电不起振的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11年的时候批量出现的,大量不起振,原因是MCU与电路板上的电源没有彻底断开,后来用PMos(SI2 ...

当时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一般启动起来就不会出问题,只要设备关机后,就很难起振!

网友D(2014-05-07):
引用 网友A:
gm的值大的容易起振,所以直观地看,F2系列和F0系列应该稳定些。。

F0已经验证了,很少出现不起振的现象了 ...

在STM32F103外部低速时钟上采用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按照这种方案批量生产1500片PCBA,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将此电路用在STM32F373上时,32.768KHz晶振不起振(4块样板均不起振)。
查看数据手册,STM32F103 LSE gm为5uA/V, STM32F373 LSE gm默认为25uA/V。
猜测:STM32F373比STM32F103更容易起振,STM32F373不需要10MR谐振电阻,故将其去掉。
结果:STM32F373的四块样板LSE均能起振(上电时)。没有测试过高低温环境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5-01-21):
我也出现了不起振的情况,用的是stm32f407,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如果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啊,stm32的rtc是出了名的恶心了~

网友E:
遇到103zet经常不起振,然后换晶振,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真心希望能够解决STM32的这个问题,但是在现阶段,还是建议用外置的专用时钟芯片,批量的问题现在是很难评估的,电工们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网友:
这个和误差大有啥关系?你的方法只能更好的起震吧

网友(2015-06-01):
按楼主的做法,并联10M电阻后当时可以了,过段时间还是起振不了,求彻底解决之方法

网友(2015-07-12):
STM32的RTC不起振确实遇到比较多。

网友(2016-06-30):
不知道楼主有进一步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弱弱问一问,楼主的这个彻底解决 是基于一个多大的数据来说的呢?

网友(2016-10-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档还是很有帮助的:

mark 18楼 AN2867_ST振荡器设计指导.pdf   F0 F1 F2 F3 LSE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STM32F103外部低速时钟上采用如下图所示的电路:(按照这种方案批量生产1500片PCBA,没有发现问题)
但 ...

mark 34楼 STM32 LSE

网友:
晶振很难搞的,我现在全部用有源晶振,但是还是良率不高,有源晶振很快就有损坏的,3元一片!

网友:
MC-306 32.768KHz, 内部负载电容选6PF这种规格的晶振,这个是官方推荐的型号,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的RTC时钟。

嘉立创商城有售。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做产品还是不要冒险了。

网友:
风险太大,103ZET一半一半的问题,用100脚的103VCT目前没有碰到过问题,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103zet经常不起振,然后换晶振,换电容,就好了

你那是不是电容去掉就好了??或者说 电容变小,变得8pf以下?

网友:
STMF1系列的最好放弃内部RTC

网友:
请试一试SiTime的晶振,不过价格从1-999每个,都有的,不起震,他们终生保修的。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2016-11-20):
有没有用过EPSON 的MC-306的,说是STM系列的专门rtc晶振,效果如何?

网友:
该死的ST,这点儿事都搞不定。

网友(2017-01-03):
不知道STM32L1x怎么样,是不是更糟。

网友:
这么严重?我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
呵呵        拿分走人

网友(2017-08-12):
不行!我现在 32.768KHZ 20PPM 6PF  只要一加上备用电池 就不跑!

网友:
恩 这个电阻是很有必要加的

网友(2018-01-28):
我用 stm32l073vb,用的MC-135的晶振,拿了100台做高低温,高温OK,低温-40度,RTC有25%左右不起振,从一10多度到-40度,各个温度点都有不起振的,找了ST代理,一直还没有消息,ST的RTC真TMD太垃圾了。

网友(2018-03-31):
反正我们是用外部RTC ,不想去碰ST 的这个坑;

网友:
有源晶振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8-09-14):
最近也头痛这问题。
以前103RET6,用FC-135,外部电容不焊,这样-25C到+70C测试都没问题;103C8T6也如法炮制,测试没发现问题,过一年后今天再测试,C8T6系列有部分-25C无法启动,或启动要很长时间。这东西实在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