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有问题

楼主(2013-05-01):
我买的是那种9g舵机,PWM信号直接接单片机IO口,波形用示波器测的是正常的(未接入时测的),可是张变脉宽舵机就是不会转?怎么回事?还要加别的驱动吗?单片机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A:
频率50HZ.脉宽在0.5MS-2.0MS之间变化才可以

网友:
先确定波形  在看看是不是共地了?

网友:
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50HZ.脉宽在0.5MS-2.0MS之间变化才可以

就是这样啊,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啊,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高电平幅值为5V。

网友B(2013-08-10):
我的也是一样,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驱动能力不够,加ULN2803、2003,或者74系列的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确实是上拉电流不够,我的STC12的芯片调成强上拉就可以了,如果你还用89系列的就加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大,之前直接用下载器给单片机供电坑死人了  转了一半就自动回来了 。换个电源就可以了 ,可以用电源适配器或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对了,我除了设强上拉,还有外接电源才可以。

网友:
注意你主控芯片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