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mach3二轴精确对点视频(新增维宏回原点视频)原创

楼主(2013-05-01):
原帖在此: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6733-1-1.html
因为我删除了原视频,重新上传后的视频链接改变,只能重发,但帖子好像不能编辑了,找半天都没找到编辑选项,有些朋友问我要视频,只好重新开帖了,希望版主体谅!
为避免违反重复发帖的版规,特增加维宏系统的三段视频

mach3精确定位x、y方向的点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wNzA1MDcy/v.swf

mach3自动对刀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wNzAxNTQw/v.swf

因本人机器改为维宏系统,顺便也发个维宏的视频

维宏三轴精确回机械原点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wNzI0NzMy/v.swf

维宏自动对刀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wNzQ0MDI0/v.swf

维宏加工完毕自动回换刀位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wNzU1Mzg4/v.swf

网友A:
维宏卡回远点的那种方式,不会撞坏3个轴么?用过一次,觉得对丝杆的损害太大了。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宏卡回远点的那种方式,不会撞坏3个轴么?用过一次,觉得对丝杆的损害太大了。 ...

只要限位开关没问题就不可能撞坏三个轴,前提是速度不要设置太快,维宏默认是按800的速度回原点,如果仍然担心,可以改成500、300,再低就没必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限位开关没问题就不可能撞坏三个轴,前提是速度不要设置太快,维宏默认是按800的速度回原点,如果仍 ...

在我的机器上 限位开关貌似是无效的,X轴一直不停。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机器上 限位开关貌似是无效的,X轴一直不停。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直接短接控制板的限位两个端口,如果无效就是控制板坏了,如果有效就是你限位开关没接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直接短接控制板的限位两个端口,如果无效就是控制板坏了,如果有效就是你限位开关没接好 ...

问题是,正常运行的时候限位开关好用,执行回原点的时候限位开关不好用啊。失效了。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正常运行的时候限位开关好用,执行回原点的时候限位开关不好用啊。失效了。很郁闷 ...

你维宏还是mach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维宏还是mach3?

当然是维宏卡啊。试了两个机器均是如此?难道是维宏软件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B:
对刀的时候,主轴需要转吗,不转会不会毁刀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维宏卡啊。试了两个机器均是如此?难道是维宏软件的版本有问题? ...

请问你所说的两个机器,具体是指什么?是两台带维宏卡的电脑?两台雕刻机?还是两个电控箱?

如果都是同一张维宏卡,没准是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刀的时候,主轴需要转吗,不转会不会毁刀尖

对刀主轴当然不转,刀碰到对刀块后,几乎是瞬间停止并上抬,不会毁刀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所说的两个机器,具体是指什么?是两台带维宏卡的电脑?两台雕刻机?还是两个电控箱?

如果都是同 ...

两台雕刻机,两套电控箱,两张控制卡, 两台电脑,但是两台电脑装的是同一套软件维宏的软件,估计是维宏的软件有问题。方便发一下您用的软件版本么?维宏卡应该都是盗版的。我的邮箱是wajlh@qq.com谢谢

网友C:
楼主的防尘很有特色。
加个卷轴是否会好些。
有高速机器的地方用布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雕刻机,两套电控箱,两张控制卡, 两台电脑,但是两台电脑装的是同一套软件维宏的软件,估计是维宏 ...

我用的是Ncstudio V5.5.60中文版,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防尘很有特色。
加个卷轴是否会好些。
有高速机器的地方用布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

那个防尘的屁股帘说实话没多大用,纯心理安慰,而且不是布做的,就是快递公司的那种大号塑料袋剪开了,问快递员要两个就是。
真正有用的是一个用废矿泉水瓶子+塑料薄膜改的“裙子”,灵感来自于本论坛某位大侠,真正加工的时候才会上裙子,这次因为拍视频,就把裙子给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