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2V,要求设计输出5V给射频模块,恳求推荐电源方案

楼主(2013-05-02):
由于各种原因,有个很赶急的项目,设计要求是这样的:
输入12V,设计2路电源输出,给TM8510射频模块(江苏天源)供电,1路5V,(+4.2V~+5.2V),电流300mA。
另外1路5V,(+4.9V~+5.2V),纹波不超过100mV,其瞬时电流达3A,要求做>3.5A的限流设计。
且考虑瞬时电流过大时不会影响第一路5V电压。

暂时考虑第一路5V用12V-5V的LDO,第二路用LM2596,自带最小3.6A的限流。

主要问题
1、LM2596纹波怎么控制?理论上的加大电感和输出滤波我是知道,但是由于项目时间紧急,
     必须一次通过,所以希望哪个朋友有类似使用的,能提供具体参数和元件列表就最好了。
2、有没有其它芯片或方案可以推荐的?

实在是任务时间紧张,没有太多设计时间和验证时间,所以恳切求方案,多谢。

网友:
用1117来降12V到5V,压差有些大吧,估计发热比较明显,但开关型的指标都比LDO差,感觉2596应该可以,后面多加些钽电容要好些吧。

网友:
AMS1117只能6.5v降到5v吧?

网友A:
2级LC滤波可以达到要求,不行3级

楼主:
1117降压12V到5V是可以的,以前项目用过。
发热估计有一些,主要是看电流,因为后续供电最大300mA,正常也就100多,所以是没问题的。
而且1117有个好处是引脚兼容性好,如果AMS1117不行,可以用其它品牌高性能芯片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级LC滤波可以达到要求,不行3级

能具体些么?
电路,型号参数?
以前用LDO比较多,开关电源纹波,滤波很少仔细考虑。

网友B:
300ma LDO估计抗不住,用DC/DC吧,可以做到100m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a LDO估计抗不住,用DC/DC吧,可以做到100mv以下。

麻烦推荐下,有方案最好,不方便的话,告诉个型号可以不?

网友C:
7809>7805
纹波完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9>7805
纹波完全无压力

能到3A?

网友D:
3A下还正没好办法,除了DCDC还能有啥子招数??
纹波大没办法,就像开关电源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A下还正没好办法,除了DCDC还能有啥子招数??
纹波大没办法,就像开关电源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变压器 ...

linear的不少LDO可以做到5V/3A/限流4.2A。
但是:
1、太贵
2、不好买
3、还是担心压降,12-5后,不一定还符合手册给出的参数,也怕发热。
纹波大不大,主要还是看设计要求。这个100mV不大不小。。。。。选型稍微有点问题就超了。

网友D:
真不知道,LDO能上3A,  12V-5V,这么大上LDO,煮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LDO能上3A,  12V-5V,这么大上LDO,煮鸡蛋?

~!~ 所以说这里不敢用LDO。
可用的时刻一般选LDO,LDO适合于我们这种懒人使用,除了看看纹波频率外,外围无需考虑选型,无需考虑布板。。。。。。

网友E:
如果你lm2596输出的纹波要求控制的很好,
而且成本要求不苛刻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上LT1085/LT1084 或是类似型号的LDO,
当然lm2596输出电压要提升到6.5V,效率会降低点,纹波肯定控制的很好;
如果成本要求苛刻点的话,用多一级的LC滤波吧。

以前,我有个项目就这样做过,先DC-DC,后LDO,不过电流没你这个大,也就1A,lm257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lm2596输出的纹波要求控制的很好,
而且成本要求不苛刻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上LT1085/LT1084 或是类似 ...

LT1085是能达到3A,不过我昨天询过,采购不方便。
实际上只要是凌特的芯片都不好买。
成本要结合设计其它部分估算一下,如果合用的话,可以考虑DCDC在LDO的方式。

网友F:
LM2596内部开关管最小限流3.6A的话,你要做到输出限流不小于3.5A,电感会巨大甚至不可能。纹波因子取小点,加一级LC,纹波100mV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2596内部开关管最小限流3.6A的话,你要做到输出限流不小于3.5A,电感会巨大甚至不可能。纹波因子取小点, ...

负载要求是:输出限流3.6A以上。
实际意义是:负载电流不能太大,比如说输出短路时,期望在3.6A以上时切断输出。
究竟是多大?射频模块的手册上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值只能大概取了。
LM2596的典型限流值是4.5A。比3.6A是要大一些。
要取到这个值应该对电感要求不会特别大吧?当然究竟如何?我没有做过不敢肯定,卡兄如果有经验请指正。

网友:
100MV纹波没什么压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推荐下,有方案最好,不方便的话,告诉个型号可以不?

我们的负载没这么大的电流,用的MP1482、FR9886

网友:
1482限流好像是3.4A,你可以试下。

网友:
同是个RF 供电(我的是RF PA 激励级),我用茂达APW7080 ,24V 输入,出3.5A 没问题,神马LM2596 之类体积大、电感量大,价格高,已经N 年不用了。
一般2A 用 1484 几毛钱一个,电流大点用APW7080 电感10uH的,价格2元左右。

网友(2014-03-26):
kation122  能贴一下APW7080输出3.5A电流的原理图吗

网友(2014-09-13):
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