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能够连接USB虚拟示波器,实现触控效果吗?

楼主(2013-05-02):
平板电脑能够连接USB虚拟示波器,实现触控效果吗?有谁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
有驱动,有上位机 。。。。。 的话

楼主:
我是说在台式电脑上正常用的USB示波器,直接连接到平板电脑,能实现触控、正常使用吗?

网友:
windows的平板电脑可以
安卓的不行吧!

网友:
跟示波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要平板能运行你的程序,就能实现触控,就怕是程序都运行不了

网友:
你的平板没有上位机,怎么实现呢?

至于硬件上,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平板有OTG就可以。

网友:
会安卓的 编上位机程序

网友:
我们真正做

网友(2014-09-27):
你们做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