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上跑Linux死机,求原因

楼主(2013-05-02):
做了5块板子,其中2块基本上不会死机,但另外3块板子LINUX启动完成后就死机。我将自动启动任务弄少点就不死机(如QT任务不启动)。怀疑程序问题,可同样的程序在另外2板子上跑的好好的。我把会死机和不会死机的内存,FLASH,供电芯片等都对调了,结果还是一样。
PS:PCB总线布线步的不是很好。

网友:
估计是布线问题。

楼主:
可是有2块板子跑的正常,同样的布线。

网友:
内存虚焊或者片选虚焊?任务多了内存占用多了,某片内存就不行了。。。

网友:
基本不会死机=有一定概率死机=布线确实有问题。LZ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也有不稳定的时候。建议LZ好好反思,仔细修改,注意把SDRAM的CK用地包起来,以确保时钟稳定,同时尽量保证所有信号线等长,另外把电源和地之间多放些贴片陶瓷电容滤波。

楼主:
是的,一半是99%的死机,一半是1%的死机。信号线乱飞的,没有等长线,还有好几根飞线。不过1%的死机的也是那样瞎飞的。所以比较奇怪,可能信号线并不是根本原因,还有其他原因。
不过硬件不是我画的,当时也提醒过画板子的要走四五百兆的高速信号。

网友:
真有钱,信号线乱飞,烧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