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制直流输出电流

楼主(2013-05-02):
由于我公司现在的一些LED驱动电源是以前做的,没有考虑到调光功能,现客户提出要具有调光功能。我的设想是专门做一个调光模块放在LED驱动电源和LED灯之间。这个模块具有调节电流的功能,为了具有通用性,不改变LED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只调节电流。不知道这样功能如此实现,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A:
那就是恒流电路了

网友B:
做个可调流的恒流源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恒流电路了

是的,就是恒流电路,关键是我要做一个模块,兼顾我公司以前生产的好几款LED驱动电源,所以不能求改变LED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只能改变输出电流,不知道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可调流的恒流源就行了呗

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这个功率也有大有小的,大的有150W,小的30W,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这个功率也有大有小的,大的有150W,小的30W,谢谢

电流可调 恒流源  应该现成芯片都有吧  具体不知道 我也没做过 ,你可以找找

网友C:
支持调光的驱动芯片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调光的驱动芯片大把的

有我需要的那么大的功率的吗?请推荐几个型号吧,谢谢

网友:
接个200W大灯泡做恒流源

网友D:
原来的驱动器应该就是恒流的吧,你还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驱动器应该就是恒流的吧,你还怎么调?

兄弟没有看我描述吧,我要做调光功能,由于同时要兼顾以前的产品,不能调电压,只能调电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没有看我描述吧,我要做调光功能,由于同时要兼顾以前的产品,不能调电压,只能调电流。谢谢 ...

LED驱动电源不都是恒流的么?
你见过恒压的led电源?

网友:
你先说清楚你们以前的LED驱动电源是哪种驱动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