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输出翻转速度完全可以达到18M,验证成功

楼主(2013-05-02):
分别用库,寄存器对STM32的I/O口的输出翻转速度进行了测试

       测试环境:
               编译器:IAR 6.4 FOR ARM
               特殊设置:代码高速优化
               芯片:STM32F103C8T6
               时钟:外部8MHz,PLL到72MHz
               示波器:Tektronix   TDS 2004B
1、用库
   (1)代码如下: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中间重复很多句)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2)测试结果:
           峰值:408mv     频率:2.7MHz      周期:361ns

     ( 3 )波形图:

2、用寄存器   GPIOx_ODR
    (1)代码如下:
           while(1)
           {
                GPIOB->ODR = 0xffffffff;
                GPIOB->ODR = 0;
                ......(中间重复很多句)
                GPIOB->ODR = 0xffffffff;
                GPIOB->ODR = 0;
            }
     (2)测试结果:
           峰值:420mv    频率:18MHz     周期:55.55ns

     (3)波形图

3、用寄存器   GPIOB->BRR和GPIOB->BSRR
     (1)代码如下:
            while(1)
           {
                GPIOB->BRR = GPIO_Pin_5;
                GPIOB->BSRR = GPIO_Pin_5;
                ......(中间重复很多句)
                GPIOB->BRR = GPIO_Pin_5;
                GPIOB->BSRR = GPIO_Pin_5;
            }
     (2)测试结果:
           峰值:380mv    频率:18Mhz     周期:55.55ns

     (3)波形图

4、总结和疑问
     (1)总结:A: STM32的i/o翻转速度确实能够达到宣称的18MHz
                      B: 库函数的效率确实比较低
                      C: 之前看到有人说GPIOx_ODR要比GPIOx_BSRR慢,因为前者先要读出来,修改了,再写进去,后者直接写入。但实测却没发现有什么快慢差别。
                          也有可能这个实验中看不到他们两个的速度差异吧。

     (2)疑问:为什么峰值只有几百mv呢?

楼主:
用同样方法对STM8S105S4进行了测试,只能达到4M(写ODR寄存器),,而且是可以高速输出的引脚PD1

网友A:
"C: 之前看到有人说GPIOx_ODR要比GPIOx_BSRR慢,因为前者先要读出来,修改了,再写进去,后者直接写入。但实测却没发现有什么快慢差别。
                          也有可能这个实验中看不到他们两个的速度差异吧。
"
你在实验中并没有读GIPOx_ODR,因为你是直接赋值,而不是"|="或“&=”,实际使用中如果只想改变某位而保持其它位不变GPIOx_BSRR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   (2)疑问:为什么峰值只有几百mv呢? ”
你端口初始化对了么?设为推挽输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 之前看到有人说GPIOx_ODR要比GPIOx_BSRR慢,因为前者先要读出来,修改了,再写进去,后者直接写入。但 ...

是推挽输出
void GPIO_Config()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配置5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配置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为最大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
你的这个测试引脚外接负载了吗?

网友B:
测试引脚外接负载了吗?

网友:
楼主有图有真相,顶你了

网友C:
表笔在X10档,示波器设置的X1档吧?

网友D:
还是慢!!!
当年AVR 16MHZ主频 ,IO 8MHZ

网友E:
没啥实际意义啊,只要一用for()、while()这类跳转功能,反转速率一下就降下来了

网友:
这个跟负载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慢!!!
当年AVR 16MHZ主频 ,IO 8MHZ

avr这么强悍啊

网友F:
高电平只有四百多毫伏,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引脚外接负载了吗?

没有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笔在X10档,示波器设置的X1档吧?

果然是,调整之后,波形很差劲,几乎是三角波,峰值2点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电平只有四百多毫伏,这不科学啊

是示波器表笔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引脚外接负载了吗?

谢谢了,对STM32还是蛮有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实际意义啊,只要一用for()、while()这类跳转功能,反转速率一下就降下来了 ...

是啊,难道非得用汇编才能搞的很精确

网友:
这个跟汇编没关系,CM3跳转指令要占用多个时钟周期,时间就在这被耗掉了

网友G:
很好,不知道F4的io口速度快到什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不知道F4的io口速度快到什么程序

明天测一下,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测一下,告诉你

谢谢了,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啥实际意义啊,只要一用for()、while()这类跳转功能,反转速率一下就降下来了 ...

  是因为代码效率的原因,还是其他?   比如用IO模拟SPI,就需要用for();, 有没有办法提高代码执行速度?

网友:
还是看实际应用场合。

网友(2014-10-25):
那如果用STM32的SPI口速率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