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童鞋推荐几款便宜的高端电流检测芯片

楼主(2013-05-02):
做4路POE独立供电 电流检测使用,计划实现过流保护,
哪位童鞋用过高端电流检测芯片的给推荐一下,
精度要求不高,耐压48V以上即可,
最大需求是:便宜,好买

楼主:
或者有其他方法实现也行,只要是可以防止过流烧设备的便宜方案即可:)

网友A:
考虑可恢复保险丝,其实很多电源模块有过流保护的,并没有使用高边检流电路,I/V转换后检测开关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可恢复保险丝,其实很多电源模块有过流保护的,并没有使用高边检流电路,I/V转换后检测开关管电流。 ...

可恢复保险丝还是不行,我想要直接断开电源的,由于是多路,需要添加一个单片机来检测,这些成本倒是可以承受,但是单独一路十几块的芯片实在扛不住,老板太抠门了。。。。

网友:
那就用OP搭了,省钱就用普通运放搭了,但前提条件是运放供电要比其采样的电压高2V左右,具体高多少看运放手册,具体电路也看手册,好象国半LM2904之类的运放手册有应用电路,注意OP电源比+/-端电压高2V左右即可。

网友B:
MAX4375,你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4375,你看看行不行

这个有报价么?掏你钱包网上看到的价格差别特别大,又没有成交量,实在不好定价。。。。

网友C:
lmv710你看看行不行。其实只要是轨到轨,共模电压范围高一些的运放都能用来搭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v710你看看行不行。其实只要是轨到轨,共模电压范围高一些的运放都能用来搭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

lmv710: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0.3 to 5.3 V
POE是48V,应该不行的

网友D:
精度不高的话,看高端检流IC的内部电路,自己学着搭一个就行了。
运放不需要高压的,用一个高压三极管就可以,2N5551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高的话,看高端检流IC的内部电路,自己学着搭一个就行了。
运放不需要高压的,用一个高压三极管就可 ...

这个确实是大神级的回复,我先找下相关资料,3Q~

网友E:
你是湖北工业大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湖北工业大学的?

南京邮电,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高的话,看高端检流IC的内部电路,自己学着搭一个就行了。
运放不需要高压的,用一个高压三极管就可 ...

同意这个,用一个运放+一个三极管,高端加取样电阻,三极管把电流比例镜像到低端,成不加起来不超过一块钱,做一般的检测控制足够了

网友F:
现在不方便上图,如果需要的话给你找个图

网友:
论坛搜,之前有人提过这个问题,有多钟方案,可以参考,目前我只用过一种,zxct1010耐压那么高 其它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方便上图,如果需要的话给你找个图

模拟基础实在很差,试着仿真还是没有搭起来一个像话的,唉。。。惭愧。。。
我继续搜一下,方便的话也给个参考图,我再试过。。。3Q~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04/NSC/LP2950.html
上面地址为LP2950数据手册,在手册的第18页有你需要的电路,注意使用中工作点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方便上图,如果需要的话给你找个图

luld,能否帮忙找这个图?我也很感兴趣~非常感谢

网友(2014-11-10):
I want see the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