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us 求助

楼主(2013-05-02):
if((SMB0DAT&0xFE) == (SLAVE_ADDR&0xFE)) // Decode address
{                          // If the received address matches,
    ACK = 1;                // ACK the received slave address
    if((SMB0DAT&0x01) == READ) // If the transfer is a master READ,
    {
          //SMB0DAT = SMB_DATA_OUT[sent_byte_counter-1];
          //sent_byte_counter++;
         //SMB0DAT = 0x77;

         SMB0DAT = FLASH_ByteRead((FLADDR)(FLASH_LOW_ADDRESS + address));
        address++;
    }else
    {
          data_flag = 0;
    }
}
else                           // If received slave address does not
{                              // match,
        ACK = 0;                // NACK received address
}

这是SMBus中断里面一部分代码。如果我使用红色部分代码,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出正确结果;如果使用蓝色代码,在中断读flash内容,再赋值给SMBus的数值寄存器就不行。
我判断是读flash时间太长,请问各位高手,这里该怎样决解这个问题。

前提:我使用具有SMBus接口的MCU作为I2C次设备,把接收的数据存在MCU的片内flash中!

楼主:
抱歉!红色代码包含两种情况,一种变量赋值;一种常量赋值。忘记说明啦,在此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A:
RAM里开BU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里开BUFF

能否稍微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所有需要通过SMBUS发送的数据都放RAM里面做缓冲,如果数据有变动,必要的情况下写到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需要通过SMBUS发送的数据都放RAM里面做缓冲,如果数据有变动,必要的情况下写到FLASH里 ...

ram空间没那么多!?

网友A:
FLASH按页读取、写入,如果没有时间响应SMBUS,把SCL拉低,SMBUS的上位机会自动等待直到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按页读取、写入,如果没有时间响应SMBUS,把SCL拉低,SMBUS的上位机会自动等待直到超时 ...

把SCL拉低????
你是说,由次设备(F336==下位机)把SCL拉低吗?
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按页读取、写入,如果没有时间响应SMBUS,把SCL拉低,SMBUS的上位机会自动等待直到超时 ...

如果是读情况!也可以把SCL拉低,等待次设备把flash的内容读到SMB0DAT寄存器,再把SCL拉高?

网友:
我说的是从设备无法及时响应的情况,可以拉低SCL来占用总线,主设备如果是硬件的话都会自动插入等待,软件就要自己处理了,等待SCL释放再读取下一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