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我的原创GUI代码了,一个控件,想研究的拿去...

楼主(2013-05-02):
由于效率太低,和扩展性不高,我决定重写,同时,老版本的给各位友友研究,并且希望认识喜欢GUI的人。
我只上传了NormalButton的代码,不过相信肯定不会让大部分人失望,至于GUI高手,希望不要喷了,毕竟我
初来乍到,谢谢。
我做一些讲解,LHL_GUICore文件是底层抽象函数,由于我没有拿计算机图形学的书来看,所以有些函数效率比较低下,我一有空就解决,希望不要吐槽,谢谢。
LHL_NormalButton是按键控件的源码部分。
如果要按键显示文字的话,需要调用一个函数:
void LHL_FontPutStringAt(unsigned short xPos,unsigned short yPos,char *ch,unsigned short Fontcolor,unsigned short Bkcolor,unsigned char Type);
我写一个例程如下:
#include "LHL_GUICore.h"
#include "LHL_NormalButton.h"
#include "MyString.h"
#include "MyAPP.h"
enum
{
        MyAPP_BackGroundColor=RGB(255,255,255),
};
static char MyAPPRunState=0;//应用正在运行
static LHL_NormalButtonTypeDef        ReturnButton,MyButton;//按键对象实体化
static void APP_ReturnCallBack(MsgType Picchange,MsgType Messagesend);//按键消息响应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APP_MyBtnCallBack(MsgType Picchange,MsgType Messagesend);//按键消息响应函数声明
void MyAPPCreate(void)//当应用创建的时候调用此函数
{
/*****************创建控件************************/
        NMBTN_NormalButtonCreate(&ReturnButton,LCD_WIDTH-85,LCD_HEIGHT-30,80,25,1,0);//创建返回按钮
        NMBTN_SetText(&ReturnButton,"退出应用");//设置按键显示的文字信息
        NMBTN_SetCallBack(&ReturnButton,&APP_ReturnCallBack);//设置消息映射回调函数

        NMBTN_NormalButtonCreate(&MyButton,20,20,80,25,1,0);
        NMBTN_SetText(&MyButton,"我的按钮");
        NMBTN_SetCallBack(&MyButton,&APP_MyBtnCallBack);

        MyAPPReDraw();
        MyAPPRunState=1;
}
void MyAPPReDraw(void)//应用重绘整个窗口函数
{
        short i=0,j=(LCD_HEIGHT-20)/2;
        for(;i<=j;i++)
        {
                GUICore_DrawHLine(0,j-i+20,400,MyAPP_BackGroundColor);
                GUICore_DrawHLine(0,j+i+20,400,MyAPP_BackGroundColor);
                GUICore_Delay(0x3fff);
        }
        NMBTN_ButtonUpdate(&ReturnButton,ReturnButton.State);
        NMBTN_ButtonUpdate(&MyButton,ReturnButton.State);
}
unsigned char m_R=0,m_G=0,m_B=0,ColorIsChange=0;
short mCount=0;

short xpos=0,ypos=20,xposAdd=1,yposAdd=1;
void MyAPPOnDraw(void)//应用重绘函数
{
        if(!MyAPPRunState)
        {
                return;
        }
        mCount++;
        if(mCount%120==0)
        {
                m_R++;
                ColorIsChange=1;
        }
        if(mCount%130==0)
        {
                m_G++;
                ColorIsChange=1;
        }
        if(mCount%150==0)
        {
                m_B++;
                ColorIsChange=1;
        }
        if(mCount%150==0)
        {
                if(xposAdd)
                {
                        xpos++;
                        if(xpos==320)xposAdd=0;
                }
                else
                {
                        xpos--;
                        if(xpos==0)xposAdd=1;
                }
                if(yposAdd)
                {
                        ypos++;
                        if(ypos==180)yposAdd=0;
                }
                else
                {
                        ypos--;
                        if(ypos==20)yposAdd=1;
                }
                GUICore_FillRect(MyButton.x0,MyButton.y0,MyButton.x0+MyButton.xlen,MyButton.y0+MyButton.ylen,MyAPP_BackGroundColor);
                NMBTN_SetPos(&MyButton,xpos,ypos);
        }
        if(ColorIsChange)
        {
                NMBTN_SetTextColor(&MyButton,((m_R&0x001f)<<11)|((m_G&0x003f)<<5)|(m_R&0x001f));
                NMBTN_SetColor(&MyButton,~(((m_R&0x001f)<<11)|((m_G&0x003f)<<5)|(m_R&0x001f)));
                NMBTN_ButtonUpdate(&MyButton,MyButton.State);
                ColorIsChange=0;
        }
}
void MyAPPDelete(void)//当退出应用时候,调用此函数
{
        NMBTN_DelButton(&ReturnButton);
        NMBTN_DelButton(&MyButton);
        WM_DesktopHide(1);
        MyAPPRunState=0;
}
void APP_ReturnCallBack(MsgType Picchange,MsgType Messagesend)
{
        if(Picchange==BTNNOTPRESSED&&Messagesend==1)
        {
                MyAPPDelete();
        }
}
void APP_MyBtnCallBack(MsgType Picchange,MsgType Messagesend)
{
}
然后,你需要周期调用这个函数:
short NMBTN_ButtonMessageCheck(short xPos,short yPos,unsigned char Pressed);
参数为你的触摸点位置和是否被按下,返回值为按键产生的消息,如果没有,则返回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谢谢,鄙人一学生,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还是消息模型比较对路吧....

网友:
呵呵,对GUI有兴趣同学还蛮多啊。

网友C:
现在学生真幸福,遥想当年我上学时个人电脑都没有(自卑呀),现在工作了多年电脑用来无数了,但始终对于MCU耿耿于怀现在才开始学习(应该不晚)。最近发现现在的学生普遍动手能力比较强,还有开源的心态值得夸奖(对于开源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完善功能和性能和他人的鼓励换来的坚持-个人理解)。

网友D:
同学生,正在做一个基于stm32f4的手机(玩),在设计gui时遇到了些问题,希望能和LZ交个朋友,共同探讨!

网友E:
看到了UCGUI的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消息模型比较对路吧....

嗯嗯,是的,都可以,不过毕竟想得不完善,这些代码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学生真幸福,遥想当年我上学时个人电脑都没有(自卑呀),现在工作了多年电脑用来无数了,但始终对于MC ...

喝喝,确实。

网友:
mark一下,改天有空再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UCGUI的影子

是的,有那么一点点,本想用C语言写出C++风格的,没成功。要说的话,我的设计会比UCGUI更灵活,下一版我会改进绘图机制,还有就是增加按键的重绘,就跟MFC上面的重绘一样,风格由自己定义,然后,这个按键不但是一个单独的控件,更可以给其他控件用作消息响应,减少代码量。
唉,知识经历有限,所以首先从小小的按键下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学生,正在做一个基于stm32f4的手机(玩),在设计gui时遇到了些问题,希望能和LZ交个朋友,共同探讨! ...

好啊~~~加我扣eight four three nine three one two four nine。

网友:
有多窗口和Z序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鄙人一学生,还望不吝赐教。

看的出来,下了很大功夫了.顶起来。

网友F:
帮顶,你终于打算开源了。等了这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你终于打算开源了。等了这么多年了~~~~

你这~~~好吧~~~我写的很垃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好吧~~~我写的很垃圾的。。。

没有啊,海龙兄,我意思是早就要开源了  你那技术真的很厉害  我一直佩服的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啊,海龙兄,我意思是早就要开源了  你那技术真的很厉害  我一直佩服的紧啊 ...

你把我暴露啦!!!八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我暴露啦!!!八嘎~~~

大哥,我错了,原谅小弟的无知,我真的错了。

网友(2013-06-06):
正需要,研究下   顶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个,本人刚学GUI请问有什么可以指点下的

网友(2014-02-22):
标记,链表-GUI!

网友:
有没有运行效果的视频

网友(2014-12-08):
GUI  还没看过 先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