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GUI如何添加电量图标

楼主(2013-05-02):
想添加一个类似于手机上的电量图标,不知道用RTGUI如何编写??最差的效果就是当电量低于一定值时,显示这个图标预警,高于这个值是不显示。。不知道如何添加?求指点~~

网友:
需要自定义图片,然后程序判断到底显示哪个

网友:
参考校准时的图标,自己画。想画什么样就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