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roteus仿真3运放放大电路,为什么得不到理论的结果?

楼主(2013-05-02):
如图,按照理论应该是放大(10+10+1)*2=42倍,可仿真输入0.05V,输出只有0.21V,只放大了4.2倍?是哪里出了问题,有空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吧,附件上传了仿真源文件。

网友A:
输入信号很小,LM358不是R2R输入,改成双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很小,LM358不是R2R输入,改成双电源试试看

这点真是没想到,果然是这样,改了双电源,立马OK,谢谢了!附改后的仿真图

网友B:
你这个是差分放大器吧?输入应该是差分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很小,LM358不是R2R输入,改成双电源试试看

358输入级是PNP,单电源输入到0V甚至稍<0都没问题,输出不能到0V才是关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差分放大器吧?输入应该是差分信号。

我一端接地,另一端给个直流分量,可以认为是差分吧

网友:
你换个差分信号试试吧,你这个是伪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输入级是PNP,单电源输入到0V甚至稍

大师来了,貌似是这样的,单运放单电源输入5mv,也能得到理论结果,只是在放大倍数一样的情况下,比3运放双电源输出高了0.7v,这个应该是输入偏置引起的吧?而3运放电路把这个偏置抵消了?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来了,貌似是这样的,单运放单电源输入5mv,也能得到理论结果,只是在放大倍数一样的情况下,比3运放 ...

358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没有高到那个程度吧,才几十倍就差了0.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的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没有高到那个程度吧,才几十倍就差了0.7V?

不好意思,我后来仿真改成400倍了,图没传上来。手册上标称2mv,400倍刚好0.8v,另外大师说的对,手册上标的358输入可以低到0V,但输出有个typical值是5mv;
想问下大师,如果差分仪表放大电路可以抵消输入失调电压的话,那是不是就不用考虑那些低失调电压的高价运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后来仿真改成400倍了,图没传上来。手册上标称2mv,400倍刚好0.8v,另外大师说的对,手册上 ...

输入失调是无法抵消的,即使做在同一个晶圆上的双运放输入失调也不会相同,要高精度必须激光校正,这就是高精度运放价格高的原因。何况还有第三个运放在呢。
另外要注意358最低5mV输出的参数是灌电流条件下测的,如果是吸电流,印象中是60mV @ 50uA200mV @ 5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失调是无法抵消的,即使做在同一个晶圆上的双运放输入失调也不会相同,要高精度必须激光校正,这就是 ...

明白了,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