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不能正确工作的一例问题,请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2013-05-02):
用mega8和75176做的一个rs485通讯口的从机,并由数码管显示。mega8上电(mega8和75176一块板,由7805供电),通讯工作正常。若主机先上电(主机由其他设备提供),并发送数据,mega8从机后上电,则有时mega8不能启动,数码管不显示。经测试,主机上电、从机不上电时,75176输出脚有5V电压输出,这一电压通过mega8的RXD角,进入mega8,造成mega的vcc脚也有5v电压,以致meag8上电,造成芯片工作不正常。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采取了什么措施,如何隔断电源传到mega8。

网友A:
熔丝位设置使能B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设置使能BOD

熔丝位已设置,eeprom数据很稳定,没有数据丢失或改变现状。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启动不了,不是每次都启动不了,但概率比较高。若主机关机,从机先启动,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电源问题的话,可以采用光耦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熔丝位已设置,eeprom数据很稳定,没有数据丢失或改变现状。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启动不了,不是每次都启动不 ...

75176输出到mega8的RXD之间串个二极管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加光耦是一个办法,光耦的老化要考虑吗,通讯波特率在2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