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nFAT创建文件问题

楼主(2013-05-02):
在使用znFAT创建文件函数时如下:
先定义:char FileName[15]="\\zou.txt";
再调用函数: if(!znFAT_Create_File(&fileinfo,FileName,&dt))
这样创建的文件名有时出问题,文件名首字母有时会缺失,无法打开,提示说路径找不到,这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

还有就是我想根据时间的变化来创建不同的文件,如何给FileName赋值,使文件名格式为时间+txt(如201204.txt),??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3-11-19):
我记得创建文件的时候应该是应该是"/zou.txt"吧,而不是"\\zou.txt";根据时间来创建文件,没有必要啊,&dt就是一个时间,如果你系统里有时钟芯片的话,把它取出来,赋给dt就可以了,比如: dt.date.year=2013;dt.date.month=11;dt.date.day=19; dt.time.hour=9;dt.time.min=36;dt.time.sec=50;那在创建文件的时候,如图:
如果非要把时间当作文件名,也可把时间直接取出来,存成一个数组,比如存成a[]=“2013-11-19.txt”,再创建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