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初始化卡住了!

楼主(2013-05-02):
大牛帮忙看一下   CVAVR 编译器

//初始化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
    DDRF|=0X07;
    DDRB|=0X07;
    DDRE|=0XFF;
    PSB_H();//并行         //并口方式
    RES_L();                 //液晶复位
    delay_ms(3);
    RES_H();
    delay_ms(3);
    wt_com(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ms(5);
    wt_com(0x30);  大牛帮忙看一下   CVAVR 编译器

    //基本指令操作
仿真卡在这里了!
    delay_ms(5);
    wt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5);
    wt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5);
    lcd_clear();
}

网友A:
时间问题?

楼主:
delay_ms(5)够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问题?

我从新改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ok了,去掉IFbusy就行!

网友B:
液晶屏没信号出来,所以ATmega128一直等待液晶屏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没信号出来,所以ATmega128一直等待液晶屏的信号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