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5-02):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2560] _at_ 0x1000;

该语句表示在程序存储区定义一个2560字节的数据,开始地址是0x1000.
问题:如何对该地址数组进行初始化呢?
我百度过这样的unsigned char code Array[2]={0x00,0x01};但是这样无法确定其实地址。

如何做到即初始化,又能确定起始地址,而且keil还不报错呢?以上两个语句单独keil都不报错,一结合就报错!
这说明我C语言还没学好,求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绝对定址禁止(定义时就)初始化,而code段是只读的,
怎么在code的绝对位置放数据可以阅读这篇文章,应该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戳这里:http://blog.csdn.net/hanhc1989/article/details/6215367

网友B:
C51 的bug,KEIL C51规定绝对定位的变量,不能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虽然code型的变量其实应该算是常量。不过也有办法间接解决。
方法:
1,单独建立个array.c,里面没有别的代码,只有这个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Array[2560]={.........};
2,选项 Option For Target->BL51 Locate
CODE栏填入?CO?ARRAY(1000H)
表示把array.c里的常量定位在0x1000开始的位置,而ARRAY.C里只有那一个数组,所以就相当于数组定位到了0x1000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1 的bug,KEIL C51规定绝对定位的变量,不能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虽然code型的变量其实应该算是常量。不过 ...

非常感谢!!!

新建的C文件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之类的东西吗?或者是一些其他操作的语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新建的C文件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之类的东西吗?或者是一些其他操作的语句! ...

c文件没什么特别要求,而且最好不要加别的什么操作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定址禁止(定义时就)初始化,而code段是只读的,
怎么在code的绝对位置放数据可以阅读这篇文章,应该 ...

谢谢!正在阅读中!

网友:
看了下、。3楼就是你要的。

楼主(2013-06-20):
引用 网友B:
C51 的bug,KEIL C51规定绝对定位的变量,不能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虽然code型的变量其实应该算是常量。不过 ...

朋友,KEIL C51按你说的我已经搞定。如果是 KEIL ARM又如何呢?同样一个数组我要把它定义到ARM的data flash的特定地址,例如(0x00003a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