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摄像头采集的程序 vs2010编译通过

楼主(2013-05-02):
我是VC++的初学者,一直在玩界面编程,最近从网上下了一个摄像头采集程序,自己修改了下(本身有错误)在VS2010下编译通过,添加了点代码获得了图像的句柄,可以再采集的图形上加上自己定义的一些图形,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下下来玩下。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

网友A:
请问楼主摄像头的驱动程序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摄像头的驱动程序是自己写的吗?

标准驱动。不是自己写的

网友:
先看看再说,感觉会不错,

网友B:
报告楼主:我在笔记本上编译之后,顺利运行,但是除了关闭按钮不报错之外,别的全都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楼主:我在笔记本上编译之后,顺利运行,但是除了关闭按钮不报错之外,别的全都提示错误。 ...

不会吧,我的运行的挺好的啊,你用的VS20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楼主:我在笔记本上编译之后,顺利运行,但是除了关闭按钮不报错之外,别的全都提示错误。 ...

我的运行OK啊,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编译通不过,我感觉你出了什么错能发个截图过来吗?我的是在远程运行的。

楼主:
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把我写的那个画线的部分注释掉在 相应 预览按钮的消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楼主:我在笔记本上编译之后,顺利运行,但是除了关闭按钮不报错之外,别的全都提示错误。 ...

我的两台电脑上运行都没有问题我用的VS2010 +win7 一个是32位一个64位。 32位的有摄像头,64位的没有摄像头。都OK

网友C:
偶尔会有引用空指针的情况,导致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尔会有引用空指针的情况,导致异常

我记得他用的是智能指针啊。空指针我给她屏蔽了。之前确实有。因为如果你电脑上没有摄像头的话会指向空指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的运行的挺好的啊,你用的VS2010吗?

32位win7,是VS2010,截图稍后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win7,是VS2010,截图稍后给你。

好的。我等你的截图我看看也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运行OK啊,没问题。如果有问题编译通不过,我感觉你出了什么错能发个截图过来吗?我的是在远程运行的 ...

这就是点击预览之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点击预览之后出现的问题

你能不能让他中断下看看是哪句话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让他中断下看看是哪句话出问题了、

今天太晚了,明天吧,我做一下测试,然后再联系你。

网友:
测试了一下 不错 !改天有时间看看源码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