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感应用什么芯片好一些

楼主(2013-05-02):
拆开买来的感应开关,看到好几款都是lm324做的,好像还有BISS0001芯片,如果做感应用的话,这两种哪种芯片好一点

网友A:
当然是BISS0001

网友:
324是用放大器自己搭调理电路,稍微麻烦些,成本低。
BISS0001是专用IC,集成了上面电路的功能,体积小,电路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BISS0001

好的,谢谢

网友:
使用BISS0001的话不知道整套的功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