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和GPS性能评价的实用工具集[原创]

楼主(2013-05-03):
估计是标题不给力上一篇送源码送文档的帖子——GPS语句解析代码的一些研究[原创](通用GPS解析代码),没有想象中的反响激烈,但是既然话都放出来了,说要再发点小工具就一定要遵守诺言啊。

相信很多同学已经用过一个很好用的GPS数据分析工具VisualGPS,我这有个汉化版的,当然了,还有其他工具也可以实现例如SiRFdemo,看论坛上有给的3.4的,我给个比较新的版本3.87,这两个工具都不仅可以通过串口读入也可以通过读文件形式读入。

有了这两个工具应付一般的GPS测试就足够了,定点的实时定位散点图,动态误差,实时卫星信号强度都可以轻松取得,但是对于单北斗芯片和双模芯片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两款软件都是专为GPS协议制作的工具,所以有了以下工具,先是两款比较好用的文本处理工具。

txttool,这个工具可以方便的提取出你所需要的目标行,譬如你做了一组双模实验,卫星信号GSV必然有两组,如果直接暴力的替换后就会让分析工具不知所措你就会发现卫星信号在不断变化闪烁,甚至你提高命令读取速度后直接就不显示了,所以应该先利用该工具提取有用信息或去掉无用信息后再做分析。txttool你值得拥有!重度vim玩家请无视,给跪orz

TextForever,可以很方便的对文本进行替换操作,方便将北斗协议中的BD更改为GP,双模芯片中GN改为GP,可以同时添加多条规则,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GLONASS系统(GL打头,是基佬的意思吗?)和牛逼的三模芯片,因为他们都服从NMEA0183。说的这里有人发话了,记事本不是也可以干嘛?说的好,这个的优势在于批量替换,如果你做了大量实验,一个个来就崩溃了吧。

好吧说了这么多都是别人的工具,有木有,其实不看完全文就急着下完附件走人的,会发现经过以上过程处理过的非GPS命令会无法识别,为什么?这就要说道校验码的问题了。

NEMA校验码算法,姑且这么叫吧,没学过通信没查出来这种校验方式叫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把$和*之间的字符的ASCII码依次异或(C里是这个符号^)过去,然后将结果的十六进制形式写在*后面。例如$PMTK103*30<CR><LF> 0x30='P'^'M'^'T'^'K'^'1'^'0'^'3'

所以直接替换后当然校验和就不对了,于是作为c--的coder,果断不能忍自己写了个校验工具,只要符合$XXX*??的规则都可以自动将前面的校验计算好填充到??中,工具会对其所在文件夹下所有txt文件进行校验操作,谨防误伤,工具没有界面报毒的自己用源文件编译。如果你有其他用途源码给了自己改吧,对代码有疑问欢迎提问,有更牛逼的方法欢迎提供。如果你只是想用用,压缩包里有exe。

一闪而过的截图

网友A:
北斗 听说可以短信和时间 还有定位  都不见 用啥IC 及设计开发板 搞了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斗 听说可以短信和时间 还有定位  都不见 用啥IC 及设计开发板 搞了这么久 ...

北斗划分一二代,一代支持短报文,要主动定位,主要用于搜救,服务需要按年付费,成本较高很高。二代.....你就当他是GPS吧,时间的话北斗GPS协议里都有。根据小道消息我国正在怒推北斗,一些省份大型客货车要求强制安装北斗,但是现在北斗芯片产量低成本比较高,解算算法还在不断改进不如GPS成熟,信号,精度和分布都不如GPS,但是从发展和政策倾向性来看搞搞还是有钱途的。就我测试的芯片来看,开阔环境下北斗平均可见卫星7颗,散点5m以内,还可以吧,但是多径效应处理的很不好会导致误差急剧加大。我用的是北京一家上市公司的芯片。

网友:
MARK,有空了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北斗划分一二代,一代支持短报文,要主动定位,主要用于搜救,服务需要按年付费,成本较高很高。二代.... ...

麻烦楼上能不能开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上能不能开源。谢谢。

你要开什么源?我自己写的小工具已经提供代码了,我表示比例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斗划分一二代,一代支持短报文,要主动定位,主要用于搜救,服务需要按年付费,成本较高很高。二代.... ...

多谢  了解了

网友C:
北斗贵啊啊啊啊啊,想玩,买不起。
上次淘宝看到gps和格洛纳斯的双模模块,共用一个天线,问一下这样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斗贵啊啊啊啊啊,想玩,买不起。
上次淘宝看到gps和格洛纳斯的双模模块,共用一个天线,问一下这样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 但是要选好天线 不同的定位系统使用的频率不一样 天线需要匹配这个两种频率

网友(2013-06-07):
北斗调试还是蛮麻烦的,一般厂家会有软件的。

网友:
其实我很在乎你

网友D:
弄个转接板可以么?在原有的GPS系统上,拆掉GPS模块,接上转接板和北斗模块

楼主(2013-07-17):
引用 网友D:
弄个转接板可以么?在原有的GPS系统上,拆掉GPS模块,接上转接板和北斗模块 ...

其实我们一直都用的转接板根据不同系统需求随时调整芯片 母版留出统一接口 制作不同适配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们一直都用的转接板根据不同系统需求随时调整芯片 母版留出统一接口 制作不同适配板即可 ...

是啊,这样在现有GPS系统上进行北斗导航改造,既可以利用GPS现成的系统,又可以兼顾使用北斗的政策,通过转换板,等于换了个传感器罢了,方便,快捷~~

网友(2014-06-19):
先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