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铁、木板,简陋的delta机器人原型01机

楼主(2013-05-02):
数学不好,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还在搞结构阶段。

首先工具篇: 简陋的不能再简陋,连个台钳子都没有。 这个是花二十多块买的板牙,套扣使的。 另外的工具有 老虎钳,小钢锯,菜市场买的两面两用锯片。一百多块买的小电钻一个,壁纸刀片,螺丝刀, 还有啥 好像没了。

楼主:
货架的角铁,当摆臂。 有关搭这个的材料,可是费尽我的脑筋。

这个是买的光轴座,话说这个能紧固电机轴吗? 我螺丝刀都拧坏了 也没给紧固住, 搞不好还得打眼,顶螺丝。

楼主:
引用 楼主:
货架的角铁,当摆臂。 有关搭这个的材料,可是费尽我的脑筋。

这个是买的光轴座,话说这个能紧固电机轴吗 ...

一百七十块+25 一套的步进电机,1比15减速。我考虑delta机器人的结构力臂比较长,这个电机才不到2NM,还是弄个减速齿轮吧,慢点就慢点。

控制器,那个556的  155一个,
三套电机加控制器是现在我搞这个东西支出最大一笔,合一千块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百七十块+25 一套的步进电机,1比15减速。我考虑delta机器人的结构力臂比较长,这个电机才不到2NM,还 ...

这个就nb了,手工制作的n层板的 这叫啥  顶板? 活动板?
手电钻打6mm的孔,然后8mm的板牙套扣。木板的 nb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nb了,手工制作的n层板的 这叫啥  顶板? 活动板?
手电钻打6mm的孔,然后8mm的板牙套扣。木板的  ...

M8的光轴 加硬的 这玩意真硬,是用气焊把头上退了火才套上的扣。 连接用的关节轴承。

再来一张。

楼主:
引用 楼主:
M8的光轴 加硬的 这玩意真硬,是用气焊把头上退了火才套上的扣。 连接用的关节轴承。

再来一张。 ...

底板也是木头板,已经画好了印  还没钻孔。晚上把顶板的扣弄好 能装的装上了 要试着装铝块的时候 发现没有M6的螺丝。 临时把一个套成M8的扣,装上发现打孔打歪了点,看来得扩孔微调了。就角铁上那个铝嘎达。

楼主:
整套东西 现在唯一上了车床的 是15mm光轴,5楼套轴承那个轴,宽度也是随意定的 截完了发现宽了。  上车床 截三段12cm长,两边轴心打M6孔,收费30.

楼主:
就这么简陋  就已经花了快一千五了。

楼主:
木板上画圆 是弄两根钉子 拴根绳,一头在中心固定,另一头画圈画出来的,完全没有精度。

楼主:
有没人做过这个的  给点建议哈。 机械完全不懂 瞎胡造。

网友A:
这是想干啥?雕花? 3d打印?

网友B:
支持。
不过楼主造完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有预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想干啥?雕花? 3d打印?

这个东西鼓捣出来 可以干很多应用啊。 网上那些个视频都是分捡糖果的。  其实这个还可以做更多。

我对这个的精度要求不高,目前的想法只是弄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
不过楼主造完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有预览图吗?

这东西做出来都差不多的,不像雕刻机三轴,有大梁动的 有平台动的。

网上有视频  可以百度搜delta机器人。

楼主:
感觉关注这玩意儿的好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做出来都差不多的,不像雕刻机三轴,有大梁动的 有平台动的。

网上有视频  可以百度搜delta机器人 ...

学习了。
在网上搜了,确实了解的少,开始还以为delta机器人这个名字是楼主自己起的呢,所以不太清楚,现在了解了。
楼主加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百七十块+25 一套的步进电机,1比15减速。我考虑delta机器人的结构力臂比较长,这个电机才不到2NM,还 ...

赞一个,DIY强人

网友:
这个遥开源项目吧

楼主:
这东西结构上 应该不是很复杂。 我也没见过实物,都是在网上从一段一段非常短的视频里找信息。

网友:
这个叫做并联机器人吧。

可以做很多用途的。

楼主:
唉,狗日的 发个回复那么难。  这个悲剧了,轴承有问题,或者这个轴承本来就这样。歪的,估计翻过来能工作,如果固定面朝下 是没戏了。 看来得重新想辙做上臂。 其实这个地方固定也行,不需要轴,因为那个关节轴承完全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楼主:
现在倒是给拼装上了,但是没法用,要么重新做上臂,要么搭个架子,把它翻过来,吊起来可能还行。 上图

楼主:
下臂也需要做个横梁, 看别人论文,要求这个下臂保证是平行四边形平面 才能保证动平台不翻转,看网上视频 有的加弹簧,不太理解,有的什么都没加,不知道关节地方是不是不一样。 看网上有一个自造的演示, 东平面根本左摇右晃 不算成功的吧。

网友C:
楼主,请问可否辛苦您上传点相关资料?我也在学习这个delta机器人,但是现在不知道一些尺寸怎么确定,比如摇臂的长度,动平台尺寸等等是根据什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可否辛苦您上传点相关资料?我也在学习这个delta机器人,但是现在不知道一些尺寸怎么确定,比如 ...

这个随便吧 哪有什么固定尺寸  而且 就算有黄金尺寸比例 我也不知道啊。 看视频 一般上臂比下臂短点。 至于资料, 百度 or 谷歌 搜delta 机器人  还有delta 机器人逆解算法 一大堆啊。

http://www.doc88.com/p-116663265184.html   这个是讲结构的。
http://www.doc88.com/p-50586357679.html   这个是反解的,讲的比较细。
其他的不知道是个人能力太差 还是讲的有保留,反正看不太明白。

  我感觉应该是尺寸不需要特别注意吧。 反正活动空间内的所有点 都是靠公式算来的。 至于那个奇异点 我不是太明白 本身数学差 线代就没过 还是没考 我都忘了。如果你也在弄 不如咱们多讨论,共同进步哈。 这里弄这玩意儿的不多 需要积聚力量啊。

楼主:
我觉得这玩意儿 也不比雕刻机差啊 而且结构容易整,反正应该比雕刻机 又是丝杆又是滑轨的容易整。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一块玩这个  网上有视频有人拿这个做3D打印哦

网友:
有时间要来看看,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随便吧 哪有什么固定尺寸  而且 就算有黄金尺寸比例 我也不知道啊。 看视频 一般上臂比下臂短点。 至 ...

谢谢 楼主的资料
我是想把  3D 打印机   以及雕刻机功能全部整合进去
3D打印机 参考这个  http://bbs.are3d.com/read-are-tid-825.html

这个是外国开源的  他开源了所有部件的stl格式文件    但是没有尺寸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尺寸是怎么确定的  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东西
另外他给的stl文件对于有3D打印机的来说很方便的就可以打印组装一台     但是我实在没那条件(虽然我们学院已经买了3D打印机,但是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和一大堆数控机床吃灰,GS的海南大学,还对外称是211学校,我们机电学院在学校基本就是后娘养的)   所以我想重新设计那些连接件和电机固定件之类的 。但是我发现 想找合适的材料真不容易。
想过用铝,不过机加工又是个问题。想用木头,但是木头的精度和刚度会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当作为雕刻机时候。想用塑料块,但是上网找了下发现貌似没那么大的塑料块(我猜是因为塑料件不能太大,否则制造收缩变形太严重,成品率低的原因吧),老师给推荐用塑料碟子盘子的那种材料(就是密胺),不过我觉得这更不靠谱,密胺更没有那么大块的。所以打算先放弃找材料,先用 破锣易画出 三维图
   估计俺得跟着您的步伐了 嘿嘿,希望楼主能随时公布进度O(∩_∩)O哈!

网友C:
另外,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图片中红圈处的应该是球铰,而您用的是滚珠轴承貌似不行吧你算一下自由度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图片中红圈处的应该是球铰,而您用的是滚珠轴承貌似不行吧你算一下自由度也不对 ...

那个轴两端是关节轴承,其实你画红圈的地方 根本不需要轴承,关节轴承能够在各方向上活动,唯一需要处理的是需要保持平行四边形面。 我这也在想 是不是找厚铝板材重新加工上臂,那个轴承不能用的话,根本没法使,全扭曲着呢。

楼主:
看了下你提供的网址。 那种方式的话,比三轴的雕刻机 除了重量轻了 没觉出有其他优越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你提供的网址。 那种方式的话,比三轴的雕刻机 除了重量轻了 没觉出有其他优越性吧。 ...

额  我查了下资料 果然那里是不需要球轴承的
我给你发的是3D打印机的   我想把两个整合到一起的目的很简单   俺一学生在学校机加工实在太麻烦,把两个功能都集成了用起来更方便
不过我估计 光是算法部分就够我研究一阵了

网友:
xuexue 正在看资料

楼主:
因为那个轴不行  从淘宝上买了三块铝板当上臂, 在等快递中。

网友:
加油!我也找点资料学学

网友D:
很好奇这个东西,在qbasic的优酷视频看过他制作的机构。
视觉和运动软件要自己编写吗还是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这个东西,在qbasic的优酷视频看过他制作的机构。
视觉和运动软件要自己编写吗还是有现成的方案?

当然要自己编, 这个反正我是不知道能不能用G代码。这个跟那个机制不一样。

视觉的话 学学opencv吧  其实也是看应用,如果你只想让它具备简单运动轨迹的功能,那你事先设定好不就ok了,不需要opencv。 如果想加智能判断 就加视觉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要自己编, 这个反正我是不知道能不能用G代码。这个跟那个机制不一样。

视觉的话 学学opencv吧  其 ...

应该可以用g代码  前提是要自己写一个转换器
现实中的并联数控铣床就是用g代码控制的,不过都是内部数控系统转换计算成了各个电机的运动

网友:
特喜欢这种东西,就是现在没精力搞,另外机械方面也基本没接触过,只能看楼主大作了,关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用g代码  前提是要自己写一个转换器
现实中的并联数控铣床就是用g代码控制的,不过都是内部 ...

哦 我也是瞎说的  我的意思是用雕刻机用的那个软件应该是够呛 不过我没用过 其实没有发言权。 回头研究研究, 如果整个计算程式,生成G代码 然后用现有的可以通过G代码控制步进电机的软件控制电机转动,应该比自个用单片机控制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我也是瞎说的  我的意思是用雕刻机用的那个软件应该是够呛 不过我没用过 其实没有发言权。 回头研究研 ...

你采用的这个有现成下位机代码的,用的arduino板子
不过是3D打印机用的,但我觉得可以直接提取它坐标计算的部分,其他的可以省掉
http://reprap.org/wiki/Del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采用的这个有现成下位机代码的,用的arduino板子
不过是3D打印机用的,但我觉得可以直接提取它坐标计算 ...

哥  你提供的这个网站非常有价值啊 单是那几张图 非常清晰啊。 我之前看到的视频里面的很多都是用关节轴承 或球头的  你这个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这个不需要想法保持那两根杆平行。 我那个先做着看吧 等再弄 就搞这样的 这个似乎更好点呢。 代码啥的还没看 网上有公式 推导好的 改成C编码也不复杂。  现在就是要偷窥下成品delta机器人的机械结构是嘛样的。  我对这个机器人的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你提供的这个网站非常有价值啊 单是那几张图 非常清晰啊。 我之前看到的视频里面的很多都是用关节轴 ...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就好
再给你提供一个 基于delta结构的3d打印机固件 https://github.com/jcrocholl/Marlin
再来个delta结构的合集  http://reprap.org/wiki/Delta_robot

楼主(2013-06-06):
帖子沉底儿了哦   刚测试了手动驱动三个步进。  白天按百度里那个论文自个写了个逆解的程序。 数跟他那个是对上了。 实际测试 还得等周末买个铁架子把板子撑起来再在机器上验证这个逆解程序了。  这个里面arctan用的是c++函数,到单片机里得查表了  还没做表。

楼主:
都 12点半了 太扯了 估计又难入睡了  睡的越晚 越难睡着  整天看孩子 找房子 木的时间搞啊。

楼主:
上俩视频,手动。 看了我这个 你就会知道 amo的那个号称超级好用的手轮 简直弱爆了。

楼主:
我发现咱这是上传嗖嗖的 下载就爬爬的。什么原理呢 不懂

网友D:
建议上个视频内机架的贴图,可能会更多人感兴趣。
另外机构想办法做好点,一运动有点晃,对实现抓取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上个视频内机架的贴图,可能会更多人感兴趣。
另外机构想办法做好点,一运动有点晃,对实现抓取效果不 ...

下摆臂还没处理好 那两条边应该是限制在一个平面内 现在这个没加横杠,所以是有问题的。 发愁 做这东西 要是有个雕刻机就好了 大小零件直接做出来 像我现在这个情况 弄什么东西都很费劲。  这几天一直在做一把弓  所以一直没动手做软件驱动。 代码都写好了。

网友(2014-02-07):
支持楼主的DIY探索精神!

标签:delta 机器人,并联机器人。

网友:
我感觉你的机械结构有点问题。

运动平台(三角形)应该只有平移自由度,没有旋转自由度。

你的结构应该不满足这个要求。

不信你用手扭动一下运动平台(三角形),看看能否转动。

如果能动,则说明结构有问题。

网友E:
论文中的逆解算法不好,太复杂了。

我研发了一个更好的算法,只需要5行C代码,就解出来了。

另外,论文上说正解得不到解析解,是错误的。至少我得到了一个正解的解析解算法,经验证,误差为0,从而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在21楼的扭着的轴承叫自定心轴承
这种是专为轴两端由于加工精度的问题,达不到同心而设计 的,有一定的自定心的量。
这种轴承广范的应用在工业上。

不过看图片,歪的有点太多了。肯定是楼主的两个轴承座的同心度太差导致的。

楼主:
哈哈 其实吧 我这个现在停滞状态 架子弄不好 都白搭啊 想弄个雕刻机 加工些个这上用的铝件  结果 stuck again

网友F:
Delta三轴机器人
移动基板平行,只有xyz三个平移自由度,没有旋转自由度
六根下连杆两两平行,有的会在中间横加一根杆用以除球铰的局部自由度
这种机器人属于并联结构,三轴联动定位精度高,移动速度快,一般用于装配和筛选,但负载不能太大
所以想在此机器人加激光雕刻可以,但上精雕主轴的话,三个驱动电机的功率需要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lta三轴机器人
移动基板平行,只有xyz三个平移自由度,没有旋转自由度
六根下连杆两两平行,有的会在中间 ...

是这个意思 相对电机来说 杠杆臂有点长了 扭矩不够  电机本身又很重 想在移动平面装个电机 比较困难
我在考虑是不是装个减速电机 安装编码器。  这个比较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 相对电机来说 杠杆臂有点长了 扭矩不够  电机本身又很重 想在移动平面装个电机 比较困难
我 ...

通常Delta机器人都有加减速器的,但执行端也只有几公斤力,所以不要太纠结了

楼主(2014-03-27):
引用 网友E:
论文中的逆解算法不好,太复杂了。

我研发了一个更好的算法,只需要5行C代码,就解出来了。

话说  这位兄弟  你这个更好的算法 可否详解详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话说  这位兄弟  你这个更好的算法 可否详解详解?

这就是我的算法:

double _cal_arm_1_angle(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z)
{
        double                a, b, c, dz, theta1, theta2;

        dz = g_z0 - z;
        b = g_m;
        a = sqrt(g_n2 - y*y);
        c = sqrt(x*x + dz*dz);

        theta1 = acos((b*b + c*c - a*a)/(2*b*c));
        theta2 = atan(x/dz);

        return theta1 + theta2;
}

很简单几行代码,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早前关注过啊    可以交流交流啊

网友:
你有 OpenCAD 吗  我有些3D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我的算法:

double _cal_arm_1_angle(double x, double y, double z)

额 这个貌似跟我看的论文里的公式差不多 我回头对下。  不过这个貌似是PC代码啊 用stm32 这种单片机,是不是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随便吧 哪有什么固定尺寸  而且 就算有黄金尺寸比例 我也不知道啊。 看视频 一般上臂比下臂短点。 至 ...

谢谢。。。。。。。。。。
LZ  这个不错的。。

网友(2014-11-06):
楼主这个搞得怎样了?我也打算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