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RAMB16BWERs主要是用在哪个地方?

楼主(2013-05-02):
在赛灵思的Nexys板子上建了一个Microblaze,看了看RAMB16BWERs用了100%。在加别的东西就说工程太大,无法布线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blockram资源用尽了,看看综合报告里面的资源使用量就明白了,资源不够当然无法布线。
RAMB16BWERs一般用来做FIFO,MB核的RAM使用。就是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