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胎压认识的误区

楼主(2013-05-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温度从25度升高到50度,如果体积不变,原胎压 2.5 bar的话,压力大概增加 0.2 bar

网友A:
能将计算方法列处列出来?

The combined gas law:

PV/T = constant.

T measured in Kelvin. 25C = 300k, 50C = 325k. so 25C -> 50C is about 10%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 pressure goes up by 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将计算方法列处列出来?

之前算错了,是增加了0.3 bar。

假设V1=V2,就是胎内体积不变,
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1×V1/T1=P2×V2/T2,有

P2=P1×T2/T1

所有压力取绝对压力,温度取绝对温度,原状态2.5 bar,25度。

P2=(2.5+1)×(273+50)/(273+25)=3.8 bar (绝对压力)

所以表压为2.8 bar,增加了0.3 b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算错了,是增加了0.3 bar。

假设V1=V2,就是胎内体积不变,

数学物理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算错了,是增加了0.3 bar。

假设V1=V2,就是胎内体积不变,

好多轮胎最高压力为2.7bar。我原来用的锦湖就是。
米其林的达到最向压力3.5bar。。。我现在用的米其林就是。

网友:
实际上是差不多0.2的,冬天,跑告诉接近2小时以后,平均时速100左右,胎压显示升高了0.2
夏天比冬天也差不多,到三伏天阳光下晒一下,会更厉害

网友:
运动型的轮胎胎压都很高3.0很正常,平常多测量一下,保持正常气压即可!切不可看外表判断 最好有个胎压计隔段时间测一下
另外汽车跑一段时间胎压确实上升不少,特别是夏天跑长途...

网友:
TPMS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温度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算错了,是增加了0.3 bar。

假设V1=V2,就是胎内体积不变,

不错,但如果加入载荷的变化,那就会复杂得多

网友:
通常每条轮胎都有标示轮胎的额定载荷和额定压力,一般的小车充气时充到额定压力90%左右即可,因为小车的很少现满负荷的情况,重要的是四个轮胎的压力尽量充到一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个别轮胎长期负载过大的情况,个人见解,不对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通常单车轮胎的额定压力会高于一般的小车的额定压力

网友D:
照这么说大众的间接式胎压监测,它基于ABS传感器监测轮胎的周长的原理。
都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这么说大众的间接式胎压监测,它基于ABS传感器监测轮胎的周长的原理。
都不准了? ...

基于ABS的间接测量方式效果感觉还好。对慢漏气,比如轮胎上扎了个钉子什么的情况报警还是比较准的。
爆胎的话,也是因为亏气状态下行驶了比较长的路,导致温度上升导致的,这段路程基于ABS的检测方法足以检测出来了。

当然,如果是气压直接测量式的报警更迅速,效果会好于基于ABS的胎压监测。而且原车没带ABS胎压检测功能的车型,也只能选择加装直接气压测量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但如果加入载荷的变化,那就会复杂得多

看到上面的图,数值单位也弄错,我也大约算算而已。

真的要算,非我这水平能搞得出来,每台车每条胎都不一样啊。

况且轮胎也会膨胀,压力应该不会增大这么多。

网友:
理论上楼上的计算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因为轮胎会膨胀,载荷有变化等等几乎没法算

网友(2013-06-01):
全年都可以在2.3~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将计算方法列处列出来?

  我有详细的 -40度到 +85度 轮胎气压的数据,实测的才是王道!

网友:
前几天跑完后发现胎压快到2.8个了,赶紧放到了2.5,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测是2.2个压

网友:
记得使用手册里说明车胎压最好是停车很久后或者跑过少于10公里

网友(2013-08-13):
肯定有误差。不超过范围就OK

网友:
内置胎压传感系统才是正道。

网友(2014-09-16):
有高级点车 是可以在行进途中充放气的!一直很好奇它的充气装置怎么能在密封的情况下做到转动自如 并能长期无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