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从433改到蓝牙是否可行?

楼主(2013-05-03):
这样就省掉车内的显示器了,直接在手机上查看和报警。

这几天了解到蓝牙4.0的BLE模式非常省电,感觉可以作为研究方向。

楼主:
普通纽扣电池能支持一年以上,看样子问题不大。

网友:
呵呵,下下步再弄也行啊。

摩拳擦掌了

网友:
不属于工业上使用的范围

网友:
一般 用RF收发ic。

网友:
1、BLE技术仍然还是一对一传输,TPMS是一对多,不符合要求;
2、蓝牙4.0的芯片比胎压传感器还大,无法做到到很小的体积,不利于集成;
3、芯片价格较普通433M RF高很多,成本敏感。

网友A:
关键是2.4G频段,放在车轮子上的传感器发出的微弱信号被衰减的几乎收不到了

网友:
TPMS的频率范围:

Korea : 433.795- 434.045Mhz

China: 314 - 316MHz,430 - 432MHz,433.00 - 434.79MHz

Japan: 312 -315.25MHz

US: 433.5-434.5 MHz

Europe: 433.05MHz - 434.79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2.4G频段,放在车轮子上的传感器发出的微弱信号被衰减的几乎收不到了 ...

这是个问题,不过我用蓝牙耳机,手机放车里可以走出很远啊。

你的意思是在高速转动的情况下信号不好吗?

网友:
关键是在轮胎上会有许多衰减的

网友:
蓝牙通信复杂

网友B:
传一个TPMS的准国标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一个TPMS的准国标文件。

这个标准很有指导意义,建议单独开帖,增加认知度。

另外,既然是公开征求意见稿,有确定的吗?

PS:没看到对通信频率有限制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纽扣电池能支持一年以上,看样子问题不大。

它能工作一年(不需要人工启动或关闭),对于做过低功耗的人,都知道这叫瞎扯蛋。

网友:
433无疑是最远距离的~

网友(2013-06-24):
433比较可靠

网友:
433是业余频率啊,咋定到这上面来了

网友(2014-11-17):
不靠谱,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一个TPMS的准国标文件。

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
耗电也还是问题吧

网友D:
目前我们目前正在折腾这个,胎压传感器用433无线,设备上搞一个433接收,然后SPI传到蓝牙芯片上再转发出去,理论上基本上是通了,现在就看能不能调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们目前正在折腾这个,胎压传感器用433无线,设备上搞一个433接收,然后SPI传到蓝牙芯片上再转发出去 ...

这个点子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点子比较好

这个方案,一般的公司可能用不上,除非是打算做整套平台,TPMS显示,GPS定位,车载耳机之类的都搞,做单一的产品,感觉太不划算了

网友(2015-03-04):
苹果mac的键盘和鼠标都是蓝牙的,怎么会这么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能工作一年(不需要人工启动或关闭),对于做过低功耗的人,都知道这叫瞎扯蛋。 ...

你们的低功耗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我试过2.4G的,实测在稍有金属屏蔽下,0db的功率基本上是收不到信号的,后来改433M,同样功率下,没什么大的问题。2.4G不适合在有障碍的地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