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是否可以结合自发电的技术?永久免维护?

楼主(2013-05-03):
哪位网友了解这种机械能转电能的最小方案?是否可靠。

如果有多余的电量,晚上能发光就更酷了!!

网友A:
可以试试现在炒的火热的免费能量收集芯片,两年前我申请过LT的一款,至今还放在哪里。。。

网友B:
压电陶瓷 振动发电+能量收集。 身边有人在做,有空问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 振动发电+能量收集。 身边有人在做,有空问问他。

实际在做的应该有门!有空问问,共享一下~~

网友C:
压电陶瓷 振动发电+能量收集。 身边有人在做,有空问问他。

--------------

电量太小了吧 有用途么

网友D:
传感器里面装线圈,然后在刹车鼓之类的固定地方粘块强磁,车轮转动的时候就能感应到能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里面装线圈,然后在刹车鼓之类的固定地方粘块强磁,车轮转动的时候就能感应到能量了。 ...

搞一个类似自己上发条手表里面的那种偏心轮的结构,车子一转,自己发电,然后整流滤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里面装线圈,然后在刹车鼓之类的固定地方粘块强磁,车轮转动的时候就能感应到能量了。 ...

考虑过,担心影响平衡,个人感觉最好用半导体片冷热端发电

网友:
学到了一个新知识:能量收集 ........... 唉,新知识太多,就不知道哪个能挣到钱.........

网友:
可以利用压电震动的微能量收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一个类似自己上发条手表里面的那种偏心轮的结构,车子一转,自己发电,然后整流滤波 ...

车轮大多数时候是匀速转动,偏心轮不会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考虑过,担心影响平衡,个人感觉最好用半导体片冷热端发电

传感器加个线圈能影响啥平衡啊?差那么几克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车轮大多数时候是匀速转动,偏心轮不会动的。

偏心轮在车轮子上被甩动,只要角速度不为零,偏心轮就不会静止。

修改:在大的角速度下,偏心轮是不会静止,但是相对于轮子是静止的,貌似就发不了电。。。。。。。。哎,想法破灭。

网友:
楼主思路太广,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偏心轮在车轮子上被甩动,只要角速度不为零,偏心轮就不会静止。

只有当离心力小于偏心轮自身重力的情况下才能动,高速转动时偏心轮只会被强大的离心力甩在一个固定位置。

网友G:
小时候就见过晃一晃就能亮的手电筒,这个机械部分应该不难,电源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当离心力小于偏心轮自身重力的情况下才能动,高速转动时偏心轮只会被强大的离心力甩在一个固定位置。 ...

大师言之有理,低速下才可以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偏心轮在车轮子上被甩动,只要角速度不为零,偏心轮就不会静止。

是角加速度,不是角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角加速度,不是角速度

在大的角速度下,就算有角加速度,偏心轮相对于轮子也是几乎不动的。能动的情况如gzhuli所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在大的角速度下,就算有角加速度,偏心轮相对于轮子也是几乎不动的。能动的情况如gzhuli所说 ...

即使被甩在一边,只要有角加速度,偏心轮也会摆动的,只是摆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即使被甩在一边,只要有角加速度,偏心轮也会摆动的,只是摆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周。 ...

几乎不动吧!

如果w*w*R与sqrt(g^2+a[车]^2)的大小可以比拟的时候,这种摆动才会明显,太大摆动几乎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过,担心影响平衡,个人感觉最好用半导体片冷热端发电

半导体片冷热端发电?我去找找资料。

平衡应该问题还不是很大,毕竟是小型化的产品。

另外,对于一些追求完美的人,到轮胎店里去做一下平衡,就是在钢圈内侧贴个像小铁片的东西。估计有100块都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几乎不动吧!

如果w*w*R与g的大小可以比拟的时候,这种摆动才会明显,太大摆动几乎就不明显了。 ...

我说的是角加速度,不是你说的角加速度为零匀速转动。
车子在行进时,受到路面阻力的快速变化,车轮应该不是匀速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时候就见过晃一晃就能亮的手电筒,这个机械部分应该不难,电源麻烦

记得丰田的电动凯美瑞在宣传的时候就是说能够把汽车启动和刹车时的动能搜集起来。
跟晃一晃就能亮的手电筒,应该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里面装线圈,然后在刹车鼓之类的固定地方粘块强磁,车轮转动的时候就能感应到能量了。 ...

感觉你的这个方案,比较靠谱~~~

楼主:
http://www.ti.com.cn/solution/cn/energy_harvesting
TI的能量搜集方案,有兴趣的研究一下,再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是角加速度,不是你说的角加速度为零匀速转动。
车子在行进时,受到路面阻力的快速变化,车轮应该 ...

不妨可以这样来思考,以车轮子为参考系(非惯性参考系),这个时候就需要认为地重力场在不停的旋转,而且大小就是g。
如果车轮子转动足够快,它所制造的重力场就很大,这个时候如果用地重力场来周期的扰动这个制造出来的很大的重力场,那么在里面的偏心轮的摆动就会很小,即使这个制造的重力场是变化的(角速度变化)。

网友:
楼上的那个还需要特定的收集模块吧,感觉那个只是个管理芯片

网友:
还不如无线输电,发电机构太大。

网友:
太阳能就行呢

网友:
一开始的那个帖子里我就提过,其实我一直打算了解一下这种技术的细节,做个自行车码表什么的,也是battery-less的系统。
现在做能量收集的,有TI,LT还有富士通,谁有门路申请点套件回来试试看丫。。。

网友:
http://www.21ic.com/csdt/201203/110373.htm
德国易能森的能量收集可以手机无线电波的能量工系统工作,在把数据通过无线传递出去;

网友:
想法都很好,可用在胎压监测难,首先需要运动部件的发电不行,有运动部件影响轮胎的动平衡。其次轮胎内部环境恶劣。大冬天北方-40度。大夏天温度50多度,内部2bar多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发电装置的寿命和可靠性是严重考验。即使符号要求成本呢。所以目前的内置是的方案全是用电池。

网友(2013-06-18):
提供个路子  可以用SAW 压力传感器 无线无源  完全搞定

网友: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发电,又对体积要求这么严格,机械强度和器件的精密程度不是一般DIY能搞定的了,还是换电池吧

网友(2014-03-21):
轮胎在转,那风力能不能搞点电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现在炒的火热的免费能量收集芯片,两年前我申请过LT的一款,至今还放在哪里。。。 ...

好像这款可以LTC3588-1

网友(2014-07-04):
引用 网友D:
车轮大多数时候是匀速转动,偏心轮不会动的。

??会反向旋转的,只要不在车轮圆心,会有向心力合成重力,偏心轮总是要转的

网友:
做个小叶片 将成为可能 转化为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电陶瓷 振动发电+能量收集。 身边有人在做,有空问问他。

--------------

压电陶瓷,发出电,能够发送RF信号的,市场上的不用安装电池的那种门铃就是用的压电陶瓷。

网友(2014-10-16):
感觉只要有机械运动的发电方式都不行,这种情况要固态发电装置。

网友(2014-12-26):
自发电门铃
http://www.linptech.com/

网友:
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小孩玩的溜冰鞋

有道理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I:
看看小孩玩的溜冰鞋

里面内置电池吧,有个开关,转动时自动合上时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