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I加TVS保护后通讯出错

楼主(2013-05-03):
不加TVS保护管之前通信正常,加上TVS管之后,时常出现数据出错问题,
主要情况是  列如: 从机 发送 00 02
然后主机 收到 FF 02
不加TVS就通信正常?现在一主机4从机,加1~2个TVS管还是正常的,多加几个就出现通信数据出错,请问下会有那些方面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TVS给击穿了,我以前碰到过,换个TVS就好了

网友B:
怎么看起来像是拉不到GND啊。

网友C:
如果不是TVS坏了,最大的可能是TVS的寄生电容导致的。

网友D:
单向tvs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TVS给击穿了,我以前碰到过,换个TVS就好了

这个应该没有击穿,我试了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向tvs焊反了?

双向的,应该没焊反,三个脚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TVS坏了,最大的可能是TVS的寄生电容导致的。

我猜测可能是寄生电容,但是无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来像是拉不到GND啊。

拉不到GND什么意思?用的是如图样式的TVS管,1、2分别接SDA、SCL,3接GND

网友E:
请教型号。

楼主:
TVS管没有直接接在单片机引脚上,单片机接在一个I2C总线缓冲器上,TVS是接的缓冲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型号。

I2C缓冲器用的PCA9511,TVS用的是PESD5S2UT

网友E:
多谢,也在找类似的小峰值TV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也在找类似的小峰值TVS

互相帮助嘛,我这是在周立功的选型手册上看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TVS坏了,最大的可能是TVS的寄生电容导致的。

赞同
上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上拉电阻过大吧,你的多少K的?改到2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
上示波器看看波形不就知道了吗

你的意思是看看传输过去的波形有没有变形?可是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偶尔会出现一次通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拉电阻过大吧,你的多少K的?改到2K试试?

原来用的是10K的,后来改成的4.7K,再往下改,貌似没什么效果

网友G:
如果TVS是好的,加与不加就是通信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那就肯定有用,应该是寄生电容太大了,你I2C通信是多少K?100K以内还是?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TVS是好的,加与不加就是通信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那就肯定有用,应该是寄生电容太大了,你I2C通信是多 ...

通讯速率用的低,960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速率用的低,9600的。。。。

贴个波形的对比图出来吧,发送相同的内容,一个有TVS,一个没有。

网友H:
参考这个,好多年了,工业环境,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参考这个,好多年了,工业环境,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波形的对比图出来吧,发送相同的内容,一个有TVS,一个没有。

我刚刚试了一下,只有一块通道板的时候波形是一样的。。。。
那问题应该是TVS的寄生电容影响了。。。。以前也是一个没事,多加个就出问题,没带优盘,所以没法保存图片。。。

网友I:
看看规格书 里面参数 查查  不知道楼主加那么多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规格书 里面参数 查查  不知道楼主加那么多干嘛?

因为想要做成可热插拔的,一个主机,多个从机。。。所以每个从机上需要加一个,每个从机上都加了就出问题,只加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就正常

网友I:
估计是加越多电容就越大 导致数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加越多电容就越大 导致数据错误了

昨天测了下波形,估计也是加多了容量大,只一个的时候,加不加波形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