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2440这样的ARM9怎么实现中断重映射啊

楼主(2013-05-03):
求助下,怎么实现2440这样的ARM9的中断重映射啊?不使用MMU的前提下,可以实现不?

楼主:
顶一顶,盼有人能看到

网友A:
什么是中断重映射啊 0 0 新手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中断重映射啊 0 0 新手求学习

就是CPU复位时中断向量一般不都是放在0起始的位置吗? 当发生中断时,CPU就跳转当0起始的相应地址处执行,现在我想把程序放在SDRAM中运行,而中断发生时,让CPU跳转到SDRAM中运行,而不是跳转到0起始地址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CPU复位时中断向量一般不都是放在0起始的位置吗? 当发生中断时,CPU就跳转当0起始的相应地址处执行 ...

奥 奥,了解了,不开MMU啊,我也是新手,不太懂这个,关注一下,等别人来答复,我也学习下,帮顶 哈哈

网友A:
向量表放在0地址也无关了啊,有二级跳转。要是这个不能满足你要求的话,你看看CP15协处理器里面,好像有异常向量表地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量表放在0地址也无关了啊,有二级跳转。要是这个不能满足你要求的话,你看看CP15协处理器里面,好像有异 ...

谢谢回复啊

网友:
//中断向量,不是绝对地址,是相对偏移
_start:
        b   reset

@ 0x04:  undefined_instruction
HandleUndef:
        b   HandleUndef
@ 0x08:  swi
HandleSwi:
        b   HandleSwi
@ 0x0c:  prefetchAbort
HandlePrefetchAbort:
        b   HandlePrefetchAbort
@ 0x10: dataabort
HandleDataAbort:
        b   HandleDataAbort
@ 0x14: reserved
HandleNotUsed:
        b   HandleNotUsed
@ 0x18: irq
        b   HandleIrq        //注意,这里跳到中断入口!
@ 0x1c: fiq
HandleFiq:
        b   HandleFiq

reset:

        ldr  sp, = 0x33000000
        bl   disable_watchdog

        msr  cpsr_c, #0xd2      @ irq
        ldr  sp, = 0x32008000

        msr  cpsr_c, #0xdf      @ svc
        ldr  sp, = 0x33000000

        bl   timer0_init
        bl   irq_init

        msr  cpsr_c, #0x5f      @ I-bit

        ldr  lr, = halt_loop
        ldr  pc, = main

halt_loop:
        ldr  pc, = 0x33f80000   @ reboot  //退出时跳到u-boot,以便使用tftp再次下载

                         @ interrupt subroutine
HandleIrq: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12, lr}
        ldr  lr, = int_return
        ldr  pc, = Irq_Handle

int_return:
        ldmfd  sp!, {r0-r12, pc}^

那么如何将中断向量定位到SDRAM起始的地址0x30000000呢? 答案是:在链接时使用-Ttext 0x30000000这个参数。

网友:
2440 要重映射向量表就只有MMU的办法了。很好的片子了。

网友:
那你就不要用b这种相对跳转指令嘛,将绝对地址付给PC不就OK了啊

网友:
中断映射到RAM与MMU无关吧

网友:
mmu,没其它办法

网友:
你做个简单的MMU表就可以了。 想映射哪里就映射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