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如何统一删除元器件的信息

楼主(2013-05-03):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如何统一删除元器件的信息,我在应用中总是忘记,然后再这里备注一下
步骤如下:
1.Edit-->Find Similar Objects或者直接用快捷键Shift+F(图1)
2.光标变成十字,任意选择一个元件(带参数的)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你想要删除元件的相同参数,把后面的Any改为Same(这里我选择的是Layer顶层改为Same),点击ok
4.在弹出的对话框会看到component Comment这个选项然后把后面的<...>删除 鼠标点选一下其他选项就ok了(图3和4)
5.做到和图4一致相信您已经到达您的目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99se去除保存一次生成一次文件方法
在左上方有个大箭头,打开它,在Preferences中设置,把Create Backup 1 ...

win7中的99se添加原理图和封装库方法
步骤一、到C盘(系统盘),系统文件夹(c:\windows)下的ADVPCB99SE和ADVSch99SE文件先配置原理图图,用本文打开ADVPCB99SE文件,在[Change Library File List]下找到File0,可以发现,等号后面的的内容就是默认已经添加的库,把这个改为我们自定义的库(记得路径要正确),在打开99,默认添加的就是我们的库了,如果要添加多个就在File0后面添File1,File2..依次类推,但注意最后修改File0上面的Count属性,如果你添了两个,就把它的值改为2.举个例子:
Count=2
File0=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DPT8_PCBSch(2007-07-24).ddb
File1=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Sch\Protel DOS Schematic Libraries.ddb
步骤二、修改PCB的库配置,同样用文本打开ADVPCB99SE文件,在[PCB Libraries]下找到File0进行修改或添加,举个例子参考:
Count=5
File0=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Footprints.lib$ID>-1$ATTR>0$E>$CBLIB$STF>
File1=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General IC.lib$ID>-1$ATTR>0$E>$CBLIB$STF>
File2=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Headers.lib$ID>-1$ATTR>0$E>$CBLIB$STF>
File3=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International Rectifiers.lib$ID>-1$ATTR>0$E>$CBLIB$STF>
File4=D>MSACCESS$RP>D:\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RN>Advpcb.ddb$OP>$ON>Transistors.lib$ID>-1$ATTR>0$E>$CBLIB$STF>

楼主(2013-11-19):
引用 楼主:
win7中的99se添加原理图和封装库方法
步骤一、到C盘(系统盘),系统文件夹(c:\windows)下的ADVPCB99SE ...

99se 在win7/8中添加库的一个小软件。亲自测试很好用

楼主(2013-05-03):
自己顶一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不错的东西呢

楼主:
99se去除保存一次生成一次文件方法
在左上方有个大箭头,打开它,在Preferences中设置,把Create Backup 1前的钩去掉,再打开右下角的Auto-Save Setting,把Enable Use backup of前的勾去掉,再OK就行了

网友:
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A:
99里批量修改比较方便,用了ad9一直找不到这个命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里批量修改比较方便,用了ad9一直找不到这个命令。谢谢了。

我也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让我给发现了

网友:
都用好多年了

网友(2013-08-27):
用特殊粘贴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
出gerber给PCB厂就行了……不用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中的99se添加原理图和封装库方法
步骤一、到C盘(系统盘),系统文件夹(c:\windows)下的ADVPCB99SE ...

这个真的要好好保存一下,我在WIN7下也发现99无法添加自己的原理图封装库,所以把以前的工程全部升级到AD9里编辑了。

网友:
试了一下,只能删除一部分信息。库参考和原理图参考信息都删不掉。

网友:
AD中查找相似对象用好了就是一个批量编辑器,而且挺好用。

楼主:
嗯,我现在也开始用AD13了,99se只是用他做为以前文件资料的查看。新的板子都升级用AD13了。AD13很好用也很强大

楼主:
顺便发一下我用的AD13下载地址,希望对正在找软件的一点帮助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uk=2500228021

网友:
很有用呢,学习下!

楼主:
在画好pcb后,又在添加元件有时会出现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解决办法如下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953217

网友(2013-11-21):
一直这样操作的,选住器件,再点击右键就有查找相似对象的选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99se 在win7/8中添加库的一个小软件。亲自测试很好用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2014-02-25):
好,刚用上

网友(2015-05-08):
就是库参考和原理图参考信息都删不掉,不知道怎么删除

网友:
自己摸索了一个办法可以删除原理图的参考信息,这样PCB去掉线的参考信息以及网络的PCB就是给人做SMT也没有什么。方法如下:
在库在放一个同样的封装在PCB上,这个元件是从PCB库中取的,所以没有SCH参考信息,所以然后把位置坐标填成和以前一样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