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比LD3320效果好的语音识别芯片?多谢!

楼主(2013-05-03):
各位大神麻烦推荐一个啊,买了一个LD3320的语音识别模块对着喊很大声都不怎么灵。想问一下有没有好用点的,手机上的效果很不错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多谢了!!

网友:
路过,也在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A:
了解一下科大讯飞的,我用过,测试过很多产品,他的模块语音识别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最贵的

网友:
推荐芯唐的ISD9160VFI  带语音识别功能 集成MCU

网友B(2013-09-13):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科大讯飞的,我用过,测试过很多产品,他的模块语音识别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最贵的 ...

这位大哥,科大讯飞应用到产品上了吗?是否达到工业要求?最近手上有些语音识别的项目,试过了一些语言识别芯片,识别效果都不同理想,想找靠谱点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科大讯飞应用到产品上了吗?是否达到工业要求?最近手上有些语音识别的项目,试过了一些语言识 ...

我不知道你所指的工业要求是什么级别

你可以买他们的模块回来测试的,效果比LD3320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所指的工业要求是什么级别

你可以买他们的模块回来测试的,效果比LD3320效果好 ...

我了解了一下科大讯飞,好像都是语音合成的,有语音识别的吗,麻烦大哥给发个链接

网友:
我不记得了,你搜一下他们的官网,找他们各个地方的办事处问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