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K22单片机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05-03):
刚学习PIC单片机,想使用Timer4做一个定时器,定时1s,但是按照Timer0的思路做不对,然后我就读Datasheet,但是看Datasheet后知道使用定时器要和PR4匹配才中断,但是程序里面的中断标志位TMR4IF一直为1,进不了中断里面,所以请教一下Timer4做一个定时器怎样使用,下面是我的程序初始化,哪有问题请知情人提出来,谢谢!
外部晶振:40MHz。
#include"pic18.h"
void main(void)
{

        TMR4IF=0;  //中断标志初始化
        TMR4IP=0; //中断优先级低优先级
        T4CON&=0x04;  //无预分频,无后分频
        TMR4=0;  //Timer4的计数初值
        PR4=0xED;  //设置与TMR4匹配值,还有这部分不知道要初值赋多少,打算先能产生中断,然后软件仿真之后才确定初始值
        GIE=1;    //使能中断
        TMR4IE=1;   //使能Timer4
        TMR4ON=1; //启动Timer4
        while(1)
        {
                ;
        }

}
void interrupt Timer4()
{
        if(TMR4IF)
        {
                TMR4IF=0;
                TMR4=0;
                PR4=0xED;

               /*执行中断内容*/
        }
}

楼主:
各位大牛人物,不要只看不说呀,哪有问题还行多多指教。。。。

网友A:
pic16系列有46k22????
麻烦问问题 认真点
自己多想想 估计自己也能找出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系列有46k22????
麻烦问问题 认真点
自己多想想 估计自己也能找出答案的 ...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8F46K22

楼主:
还是没人指点吗?!自己给自己顶一下,还是盼回复!!!

网友A:
可怜的楼主 PEIE你不置1  你怪谁

网友(2013-09-06):
LZ你用的是MCC18吗?可以将你的编译器上传吗?我使用的编译器在安装目录下没有这个lkr文件?
刚看到,你用的是HI-TECH PICC编译器.算了,谢谢!

网友:
        T4CON&=0x04;  //无预分频,无后分频

that piece of code has no meaning.

        PR4=0xED;  //设置与TMR4匹配值,还有这部分不知道要初值赋多少,打算先能产生中断,然后软件仿真之后才确定初始值

that determines the duration between each tmr4 interrupt. With the cpu frequency, you can easily determine its duration.
        GIE=1;    //使能中断
        TMR4IE=1;   //使能Timer4

Look at the interrupt tree and you will see what's wrong.

void interrupt Timer4()
{
        if(TMR4IF)
        {
                TMR4IF=0;
                TMR4=0;
                PR4=0xED;

the last two statements are meaningl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楼主 PEIE你不置1  你怪谁

对头

网友:
应该好好看资料……学习了……

网友:
PEIE要置1,允许外部中断
RP4的作用是与TMR4比较,一致则触发中断
另外RP4如果不需要改变不需要重复赋值
还有中断中不要TMR4=0,TMR4的值在与RP4想等候会被自动归零,你这样中断中在清零会造成定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