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认真的请教大神一个菜鸟问题,关于程序的,好人好报。

楼主(2013-05-03):
我用模块化编程 写了一个标志函数,但出现重复定义,这个我只是flag-lh初始化,后面符合条件给他赋值。。怎么会有这样问题呢,望大神解答。
c函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flag_lh.h"
unsigned char flag_lh=0;
sbit set=P3^1;
void flag_lh()
{
if(set==0)
{
   delay(1000);
   if(set==0)
   flag_lh=1;
   }
else flag_lh=!flag_lh;
}

头文件
#ifndef _FLAG_LH_H_
#define _FLAG_LH_H_
extern void flag_lh();
extern unsigned char flag_lh;
#endif

错误
FLAG_LH.H(4): error C231: 'flag_lh': redefinition
FLAG_LH.C(3): error C231: 'flag_lh': redefinition
FLAG_LH.C(3): error C231: 'flag_lh': redefinition

网友A:
函数和变量同名是不行的。

网友B:
flag_lh又是变量名,又是函数名,还是头文件名,又当爹又当妈还当爷爷的能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和变量同名是不行的。

哦 我改一下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g_lh又是变量名,又是函数名,还是头文件名,又当爹又当妈还当爷爷的能不错嘛。 ...

哦 我改一下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