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意法半导体推出的STM32F3系列中的373貌似是针对仪表哦

楼主(2013-05-03):
12b AD   16b AD

带了浮点????????

STM32F373CCT6   256k flash,有参考价值吗?25块钱一个

网友:
针对仪表?步进电机驱动,LCD驱动?

网友:
16-BIT 的AD,每转换一次60uS,有点慢了,不知道适合做什么应用 ......

楼主:
是慢了点
步进电机,好像是303系列的,才符合

网友:
60us转换一次,一般的过程采集也够用了。

网友:
优点
          STM32F373里面是3个16bit adc 好像可以同时采
      STM32F273里面是1个16bit adc
缺点
         少总线  扩展麻烦的

网友:
ad是差分  双级性的吗?

网友:
从 16bit ADC 上看 的确可能是针对仪表的

网友:
16位不能算高精度,只能算一般精度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