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jlink 烧写不成功

楼主(2013-05-03):
硬件是以前天祥的板子,没事拿出来乱搞,但我简单看了一下他的资料,怎么烧程序啊?
里边用的是并口JTAG,我手头只有JLINK,N难道要用ADS?
J-FLASH,试了一下,可以下载,但是好像程序没运行,就试了一下erase chip 擦除一下,
这下可坏了,不能再下程序,提示如图,貌似ARM7和ARM9下载方式不一样啊,有没有弄过的
大虾指点一下,我就想下个程序,测试板子好使就行,拜谢了!!!

网友A:
将 Jtag 的 Clock 放慢一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Jtag 的 Clock 放慢一点再试试..

应该不是速度的问题吧,之前可以烧写,就是没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速度的问题吧,之前可以烧写,就是没现象

那就不清楚了,数年前我一直用 MDK 配 Jlink 调 S3C44B0X 一直都没问题呀!

不然您确定看看电源(LDO的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再不然就是您那颗 Flash 估计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数年前我一直用 MDK 配 Jlink 调 S3C44B0X 一直都没问题呀!

不然您确定看看电 ...

恩,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