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收发一体的超声波探头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3-05-03):
规格参数:
产品型号:US200-18A
产品分类:高频型
产品类别:收发一体
标称频率:200.0±8.0KHz
带宽:16.0KHz
灵敏度:-60dB min.
最小并联阻抗:600欧姆±30%
静态电容:400Pf±20%
最高输入电压:500Vp-p
方向角:7°±2° (-6dB)
检测范围:0.1~2m (反射)
防护等级:IP65
工作温度:-40°C~+80°C
储存温度:-40°C~+85°C
外壳材料:铝壳
需要一个小角度的超声波探头,从网上找了一个,老板说没有驱动电路等资料,晕了,麻烦有用过这种探头的朋友给个驱动电路!

网友:
最高输入电压:500Vp-p
是不是太高了啊?中周升压可以嘛?

网友:
探伤仪,测厚仪等用吧!

网友A(2014-03-02):
您好   能教我一下US200-18A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和接收电路吗    我现在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能教我一下US200-18A超声波换能器的驱动和接收电路吗    我现在在做这个 ...

不好意思,这个驱动电路我也没有,后来从x宝买了带驱动电路的模块,老板不提供电路,芯片也都打磨了,直接用串口发测距指令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驱动电路我也没有,后来从x宝买了带驱动电路的模块,老板不提供电路,芯片也都打磨了,直 ...

哦    是在淘宝买的么   能给个购买方式吗

网友B:
驱动电路可以自己设计啊,根据你所需要的频率和电压,标称500V是最大值,比这个小也可以工作的,就看你需要多大的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路可以自己设计啊,根据你所需要的频率和电压,标称500V是最大值,比这个小也可以工作的,就看你需要 ...

嗯    是自己设计来着   但没有确定可行的方案    而且时间比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是在淘宝买的么   能给个购买方式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4562894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路可以自己设计啊,根据你所需要的频率和电压,标称500V是最大值,比这个小也可以工作的,就看你需要 ...

请问你会设计吗?可否提供下电路原理图?

网友:
应该不难找吧,淘宝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4611826386.42.FEBzIQ&id=37456289433

我也在做这个200KHz探头,这个链接已经下架了,有没有他的店主页的链接,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这个200KHz探头,这个链接已经下架了,有没有他的店主页的链接,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下。 ...

http://dypsensor.taobao.com/cate ... 4%AB%B8%D0%C6%F7#bd

网友D:
我们公司有用到超声波头子 我可以帮你开发电路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有用到超声波头子 我可以帮你开发电路和方案

谢谢啊,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怎么联系你呢?

发我站内短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