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到无接触检测是最好的

楼主(2013-05-03):
希望这个能坐到无接触检测最好,这个还是需要接触到里面气体来检测胎压

楼主:
哈哈 我只是说这样的想法,至于怎么做还没找到办法

网友A:
其实应该是放到内胎是最准确的, 放内胎,再加上无线充电,  但这样一来就得 改造轮胎.

网友(2013-08-13):
旋转 自充电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隔山打牛的高招?

胡乱向的不知道可行不? 冲入车胎的气体含有微量的放射性颗粒,检测单位体积下放射性颗粒的密度,从而计算胎内的压力?

网友:
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只有从气嘴或者类外胎之间考虑。

网友:
检测轮胎变形?

网友:
还是感觉,汽车运动,搞个旋转发电充电比较可靠。
但局限于尺寸。

网友(2013-12-01):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隔山打牛的高招?

能不能考虑我发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考虑类似射频卡的技术》中提到的方法呢?

网友C:
胎内测量+无线传输, 困难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胎内测量+无线传输, 困难是供电

可以固定在轮胎壁上,做个电磁感应的充电装置,汽车一动,不断的在充电,肯定够用了。

网友:
福克斯有胎压监测 是靠变形率来间接测定的 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是放到内胎是最准确的, 放内胎,再加上无线充电,  但这样一来就得 改造轮胎. ...

问题是没有内胎。

网友:
放内胎没有想象的容易,首先轮胎内壁不好固定,也不好做静动平衡处理. 行内一般做法是放在轮辋上,故而无线供电又是难题.

网友:
放胎里面? 不存在气压平衡问题? 会不会根本测不到?

网友(2014-11-16):
对,肯定是需要接触到里面的气体才知道压力的

网友(2014-12-18):
放在轮胎里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向

网友(2015-02-07):
现在一般好点的车不是都有胎压监测的,比如的crv  suv什么的